华科尔Runner 250 GPS版怎么使用自己的遥控和接受呀?

楼主(2015-12-24):
华科尔Runner 250 GPS有单独的接收器链接插口,但不知道怎么用,接线标注的也很清楚,就是接上自己的接收器后,没有反应,是不是要卸掉原装的接收器呀?哪位师傅知道?

网友A:
看我发过的帖子,可以的,去掉原厂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发过的帖子,可以的,去掉原厂接收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发过的帖子,可以的,去掉原厂接收

谢谢,已经接好,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的,我亲测成功,说明书有接收接口线位图,需要自己用单根线来接,gear是飞行模式,aux1是大小舵,aux2不知道干嘛的,aux3是1080p板的摄像机录像开关通道,通道正反向和油门一个方向就对了。
原装接收排线要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亲测成功,说明书有接收接口线位图,需要自己用单根线来接,gear是飞行模式,aux1是大小舵 ...

网友C(2016-02-27):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接好,没有问题。

请教下 怎么接的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8FG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怎么接的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8FG 谢谢了

不支持的,只支持华科尔的遥控器。华科尔的DEVO-10遥控器用了3年啦,也没出过问题,质量没得说。

网友:
华科尔好像出了一款叫什么竟速无人机F21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支持的,只支持华科尔的遥控器。华科尔的DEVO-10遥控器用了3年啦,也没出过问题,质量没得说。

我看视频都有人改了,就是英语,有点没听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视频都有人改了,就是英语,有点没听明白

看图接线

自己接收机接线图

自己接收机接线图

网友:
Devo 10好像连接上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