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1.5M冲浪者为了避免炸机求指点

楼主(2015-12-24):
新手买了1.5M冲浪者,配置为40A天行者电调 xxd2212 2200kv电机 电池为2200毫安25C,桨是5寸的,以前仅飞过好小子1000。毕竟是新手,飞前还是来请教一下老手,希望能给提点建议,和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这个动力有点小吧。

网友B:
抛出去之后轻拉升降,等有一定速度后再转弯,不然很容易失速。到高空可以关控滑翔,下降滑翔力比较好 估计要多转一会儿,重心再碳杆那里 其他貌似也没什么了

网友:
这种飞机应该可以配6寸桨的。调好重心就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力有点小吧。

是吗我也不清楚…求推荐合适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出去之后轻拉升降,等有一定速度后再转弯,不然很容易失速。到高空可以关控滑翔,下降滑翔力比较好 估计 ...

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出去之后轻拉升降,等有一定速度后再转弯,不然很容易失速。到高空可以关控滑翔,下降滑翔力比较好 估计 ...

关控 滑翔,好点子,值得推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也不清楚…求推荐合适的动力

感觉2216比较合适

网友C:
XXD的电机不太靠谱...换个好点的电机 2200kv 6X4桨  重心找准 比飘飘好飞....

网友:
用6040或者6045的桨

网友D:
超好飞~~!!楼主配置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也不好飞我的炸了

网友F:
2206都能飞了  不知道说动力不够的飞过没有 呵呵

网友:
应该配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的电机不太靠谱...换个好点的电机 2200kv 6X4桨  重心找准 比飘飘好飞....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好飞~~!!楼主配置没什么问题!~

这么说我就有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好飞我的炸了

炸的有些惨…重心没有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6都能飞了  不知道说动力不够的飞过没有 呵呵

晕…自己有两个2208 1400kv电机,卖家说不够用我才买的2212

网友:
这机很好飞,2212  2450kv电机,5×5的桨,油门推至80%左右向前方投出后轻拉升降舵起飞。降落时收全油滑翔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