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急转失速炸鸡问题

楼主(2015-12-24):
涵道急转失速炸鸡问题
本人新手,玩涵道时间不长,之前飞飞KT版,也能爽飞。最近入手涵道机,已炸5架次,都为转弯时炸鸡,表现为低头,拉杆无效。我个人判断是失速造成的。一起飞的朋友说我是转弯幅度太大,估计是KT板飞多了,涵道不习惯。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大家在180度掉头时,如果是急转弯,大概什么姿态,打副翼使飞机侧倾最大多少角度,入弯前到出弯后的油门量给多少?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如有前辈愿意私下教导的,有红包!

网友A:
这个飞机个体差异太大,不同机型,不同动力配置差异会很大。一般来说,越是像真机,推重比越低,机翼负荷越大越是容易失速。缓打副翼略加油,增大转弯半径。至于度是多少,只能靠自己慢慢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个体差异太大,不同机型,不同动力配置差异会很大。一般来说,越是像真机,推重比越低,机翼负荷越 ...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我飞的是90毒蝎,入弯前长距离平飞大约50的油,入弯减到30且转弯幅度较大,侧倾大约50度以上,飞机在弯内低头明显,拉杆无效果,是不是就是速度低了,失速了?之前飞kt板感觉能原地180呢

网友:
机头偏重也容易转弯失速的。我玩螺旋桨的也会这样,状态和你一样。

网友B:
失能,舵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能,舵效低

能给我稍微详细点说说吗?多谢!

网友C:
涵道机,过弯不能油门太低,要开作弊孔,特别是急拐弯,进气口的气进不去,导致动力衰减很厉害,这时候作弊孔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保证进气量。这就是涵道和桨机最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机,过弯不能油门太低,要开作弊孔,特别是急拐弯,进气口的气进不去,导致动力衰减很厉害,这时候作弊 ...

开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进气道侧面?

网友:
你感觉飞机在侧向拐弯时如何对进气有利就在哪开,离涵道风筒越近越好,大小自己掌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10
你看看我的作为参考。

网友D:
楼主干嘛要180度掉头呢?~你飞的是像真机,而且前提条件楼主自己也说了是新手。简单解释为:影响飞机动能的因素很多,所以飞机的动能不能以油门50%和进弯角度是多少来说明;个人建议作为新手首先认真飞好五边飞行(尤其是像真机),五边飞行主要练习的就是水平飞行以及飞机进弯后再改平飞行的基础动作(楼主可以百度一下“五边飞行”),即便是在不失速的状况下,有时也会存在进弯侧飞低头现象,所以楼主这时只拉升降舵反而使飞机更加失去动能(也成“能量”)造成时速坠机,也就是说楼主可以在飞机水平飞行进弯后向反方向缓慢修正副翼,如果此时飞机掉高度比较严重,可缓慢拉升降舵进行修正(切记是修正,不是叫你拉住升降不放手),(例:向左进行90度转弯时,发现飞机开始有侧飞低头现象,就向右修正副翼,等楼主对自身的飞机能量有所了解后,以后每次飞行动作你就可以提前做出判断进行修正了。)飞机平飞后修正航线,准备下一次进弯飞行。以上是个人建议,诸位大神勿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我飞的是90毒蝎,入弯前长距离平飞大约50的油,入弯减到30且转弯幅度较大,侧倾大约50 ...

转弯不能收油 要给油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我飞的是90毒蝎,入弯前长距离平飞大约50的油,入弯减到30且转弯幅度较大,侧倾大约50 ...

kt板机是两舵机四舵面混控 副翼升降四个舵面 舵效肯定比不混控的强 转弯升降都比较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弯不能收油 要给油拉杆

谢谢回复,请问襟翼分别在起降的哪个阶段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襟翼分别在起降的哪个阶段开?

你襟翼是几挡开关的 一般来说我起飞时开一档 降落时看速度选择档位 落地后襟翼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襟翼是几挡开关的 一般来说我起飞时开一档 降落时看速度选择档位 落地后襟翼全开

目前襟翼就一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嘛要180度掉头呢?~你飞的是像真机,而且前提条件楼主自己也说了是新手。简单解释为:影 ...

请问五边形飞行就是在保持同一高度上飞个正五边形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襟翼就一档

哦 你控上有几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你控上有几挡开关

有三挡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嘛要180度掉头呢?~你飞的是像真机,而且前提条件楼主自己也说了是新手。简单解释为:影 ...

之前没看完整,刚仔细阅读了,收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挡开关的

襟翼通道放在三档开关上试试

网友:
明显是失速,拐弯别减油门

网友:
自然转弯,只要飞机不掉高。

网友:
典型的板机坏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我飞的是90毒蝎,入弯前长距离平飞大约50的油,入弯减到30且转弯幅度较大,侧倾大约50 ...

转弯时要加点油门,你怎么还减油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五边形飞行就是在保持同一高度上飞个正五边形吗?

五边飞行是进入降落前的飞行,先飞一个正四边形,最后一边是从第四边结束的时候转弯过来对准跑道下滑航线的一边。

网友:
如果你的涵道机动力能够达到你板机的推重比,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飞,但是,达不到。所以你必须在转弯的时候给足够的油门保证它有足够的速度,只有有速度舵面才有效果,否则,只有一个结局,炸。。。。   其实涵道机是非常练习动作幅度和手感的

网友:
前面好多朋友指出了问题所在。普通涵道机全靠速度起来才有的升力和舵效,速度慢下来就失速失去控制,这和3D机基本是2个概念。
你要做180度掉头,死心吧,哪怕是配备矢量推力喷气口的涵道机也未必做的出180度掉头的动作。
建议按上面朋友说的,先飞4边航线找出感觉,要试涵道的失速点,请把飞机拉高一些,这样还有机会救机。

网友F:
没听说过涵道百分之30拐弯的 平飞30都飞不起来 还拐弯?!你以为开汽车转弯要踩刹车?

网友:
飞高点,多试试,失速还能救回来

网友:
楼主该不是赛车手出身吧?飞机拐弯不用减油。

网友:
加点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听说过涵道百分之30拐弯的 平飞30都飞不起来 还拐弯?!你以为开汽车转弯要踩刹车?

说的很精辟~~~ 函道机我都是几乎满油门转弯的

网友:
拉杆过大导致失速。

转弯收油门,而且侧倾角过大,必然导致为保持水平转弯,拉杆过大。

所以,转弯要加油门,并且减少侧倾角。这样不用很大的拉杆量就能保持水平转弯。

3D板机有些动作之所以不失速,因为螺旋桨有很强的向后气流吹到机翼上。涵道机可没有这个。

最简单的避免失速方法,就是永远不要拉杆太大。这个临界点楼主可以低速高空飞行拉几次找找。一般来说,不论速度高低,油门大小,这个失速时的拉杆量几乎是固定的。

网友:
手法要柔和,转弯要有速度,速度越慢,倾斜角就要越小,有方向舵的话带一点方向舵,柔和拉杆。速度低的时候,不能边转弯边爬升。重心不能太靠前,要调到升降舵轻微上翘就可以平飞的状态。

网友(2017-02-22):
练好基本功

网友:
180度调头?可以加速拉杆,再横滚!

网友:
板机毁手,拐弯角度别太大,收油别太狠,大角度拐弯速度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