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如何用SBUS模式连接FUTABA R3008

楼主(2015-12-24):
我有一套NAZA LITE,一直用乐迪AT9飞450机架,用的是SBUS模式,只接一根线,很简洁。最近狠心换了个牛逼点的
遥控器
FUTABA 10J,带的R3008在SBUS模式下,NAZA不识别,遥控器动作也没有反应,电脑端显示遥控器故障要校准,百度了下也没找到教程,各位有经验的给指导下吧

网友A:
LITE的调参软件,选了S-BUS方式,下面就是校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