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直接入了k8的设置卡,现在开始电装了,问一下!

楼主(2015-12-24):
新手装机直接入了k8的设置卡,现在开始电装了,问一下!有了k8设置卡,开始还需要电脑上用软件设置k8吗,还是不用可以直接用k8设置卡,就是不通过电脑设置好后直接就飞!!!因为现在用电脑不方便!

网友A:
设置卡加螺距尺就可设置好飞机,不需要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卡加螺距尺就可设置好飞机,不需要电脑

为什么别人说开始设置k8一定要电脑上先设置啊!!!

网友:
设置卡不用过,应该和蓝牙一样的。但是蓝牙我就不需要电脑设置好就可以飞,估计上电脑有冷启动重置按钮

网友:
不懂 围观 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电脑更直观一些  建议你把K8软件设置流程搞清楚。
如果你觉得设置卡你可以搞定的话 尝试一下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