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如果你射过桨(桨根),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5-12-24):
100S目前所有状态完美。所有问题也搞定了。只是我的电机超速很多。射了两次桨。。。射桨损失真心很大。这是目前我的解决方法。应该对所有小鸡适用。如果你担心的话。

网友:
大哥手工真棒!

网友:
这是啥玩意

网友:
你射桨从桨根射?

网友A:
还是打螺丝胶吧,好像记得你说不打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打螺丝胶吧,好像记得你说不打胶的

我是个例。。不是射横轴。。。因为我大奖转速超标很多。桨根容易碎。哈哈。才加固的。。

楼主:
有的。。。一副大奖如果很长时间不炸鸡。在长期拉力下桨根可能开裂。我电机冲新绕了增加了KV。超标很多。所以才加固一下。。。射横轴和轴承我是么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一副大奖如果很长时间不炸鸡。在长期拉力下桨根可能开裂。我电机冲新绕了增加了KV。超标很多。 ...

绕的匝数多了KV就高了?你是单股还是多股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例。。不是射横轴。。。因为我大奖转速超标很多。桨根容易碎。哈哈。才加固的。。

我的神啊,超转到多快能把桨根转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神啊,超转到多快能把桨根转碎呢

减了2圈。应该是10000KV左右。到大奖的转速应该提高了三分之一。。。大桨飞行过程中的拉力其实很大的

网友:
这么暴力了还要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