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先来看看亚拓MR25试飞视频

楼主(2015-12-24):
看起来这架是动静皆宜

网友:
也看好了,准备入

网友:
正在使用,还在练习中

网友A:
正在使用,还在练习中,很不错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使用,还在练习中,很不错的机机

请问一下,耐摔程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耐摔程度如何?

这个要看你摔的程度,桨和天线和脚架就不用说了,因为这台机机设有熄火和启动开关,启动的时候马达会旋转,如果炸机了一定要迅速切熄火,不要让马达憋烧掉。有个保护罩耐摔程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