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乐迪售後技術:AT9升级1.2.6 RSSI报警值设定疑问

楼主(2015-12-25):
如题:刚刚升级了新的1.2.6固件后,测试了新的RSSI报警功能,对AT9的这项功能真心说赞,但是相信很多AT9用户来说到底RSSI值要设多少,心中没有个概念数,又不想身冒失控之险去逐步调整设定,撇开干扰因素的话,有没有可供参考值作为设定依据,还有低于多少(负多少值)以上就有信号衰弱以致失控的危险。请技术人员解惑.....

网友:
据我所知,一般的无线话筒灵敏度都能到一百零几,还是宽带调制的,估计遥控器灵敏度更高,所以我认为可以设置在-100到-110之间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AT9控最小值是-99,还是等乐迪技术人员还回答....

网友:
我的设置-80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那设置-80后距离约多少米远就报警呢?有测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那设置-80后距离约多少米远就报警呢?有测试过吗?

您好!
不好意思,姗姗来迟
具体的RSSI值您最好是先进行地面拉距测试,找出比较稳定的距离与RSSI的对应值。
如LS模友所说,我们一般都会设置在-80dbm左右,对应的稳定距离在800-1000米不等。不过最好是自己先测试出来再设置。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不好意思,姗姗来迟
具体的RSSI值您最好是先进行地面拉距测试,找出比较稳定的距离与RS ...

感谢回答,对乐迪的售后有信心,还是自己以当地的飞场环境来设置会贴切,今天在熟悉的飞场RSSI报警值设-80dbm,900米没问题(还没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不好意思,姗姗来迟
具体的RSSI值您最好是先进行地面拉距测试,找出比较稳定的距离与RS ...

R9D没有测试拉距,不过-80dbm设置下,我的R6D 150M左右就开始震动,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对乐迪的售后有信心,还是自己以当地的飞场环境来设置会贴切,今天在熟悉的飞场RSSI报 ...

好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9D没有测试拉距,不过-80dbm设置下,我的R6D 150M左右就开始震动,正常么

震动是指~~
请问150M左右信号强度显示是否正常呢?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进行技术交流与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震动是指~~
请问150M左右信号强度显示是否正常呢?

飞的固定翼不敢低头看遥控器....是说如果回传本身强度不够或者收不到回传信号也会震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固定翼不敢低头看遥控器....是说如果回传本身强度不够或者收不到回传信号也会震动么?

对,如果设置了低RSSI值报警,在超出安全值是会报警的,同时,低电压也会有震动报警呢。
R6D的距离应该在600米左右的,建议您做下地面拉距测试呢。

网友(2019-01-26):
我要疯了 开阔地 100多米 rssi就-80不到了 控也报警了 唉 什么鬼

网友(2019-05-27):
请问乐迪技术:

我用的是乐迪AT9S遥控器+R12DSM接收机。
RSSI值设定为-84dB, RSSI报警分别在下面情况下报警:
- 飞机在空中飞200米高,100米远,RSSI震动报警
- 飞机在空中飞70米高,100米远,RSSI震动报警
- 在地面做拉锯测试,300米远,RSSI间断性的震动报警,是在一条直路上测试。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接收机问题还是遥控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