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换尾电机座

楼主(2015-12-25):
前几天高速炸鸡,废了对主桨和一条拉杆,以为就这点损失,后来飞着飞着从后面看发现尾电机座炸歪了,换尾电机座相当麻烦,线很细很怕弄断,很小心弄了一个多小时才完工。

网友A:
不错的。。。建议你直焊尾电机。。。
原因是。。。你尾电机是插头,你也必须要去插针,否则不能从尾管抽出。然后还要在焊上,麻烦加倍,再者插头有内阻就不说了。还碍事。真的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建议你直焊尾电机。。。
原因是。。。你尾电机是插头,你也必须要去插针,否则不能从尾管抽出 ...

我装的时候也想过直接焊到板子上,后来觉得线不够长要接线。

网友:
走外线好 一劳永逸 实心碳管 耐炸

网友B:
100s能不能改常规舵机

网友C:
楼主的中联怎么弄的?

网友D:
十字盘道轨DIY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能不能改常规舵机

可以。。。我试过用MINICP的舵机。而且安装位置和舵机行程测试都已经OK。。。可惜不是模具成型的机架三个舵机只能用胶粘。。。不炸鸡还好。一炸鸡处理起来太麻烦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道轨DIY的吗?

那个是买,这样固定稳了不少

网友E:
白色的那个十字盘定位加强板不错。100S就是这里太软,飞起来方向定向不精确。楼主哪里买的 。什么牌子有包装么?

网友F:
你这是新款100S啊,比老款机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色的那个十字盘定位加强板不错。100S就是这里太软,飞起来方向定向不精确。楼主哪里买的 。什么牌子有包 ...

没有牌子我买配件的时候买家推荐的,我当时用ab胶加强了也挺稳的,后来发觉有买就把ab胶去掉用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新款100S啊,比老款机好飞么?

哪里看出是新款?我没飞过旧款,只听说旧款尾电机座没有固定螺丝,其他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中联怎么弄的?

中联你看出我弄过吗?我只是把横轴磨短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楼主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出是新款?我没飞过旧款,只听说旧款尾电机座没有固定螺丝,其他应该是一样的吧

新款100S主板上的卫星接口是设在舵机插座右边的,老款100S主板的卫星接口是设在主板左上的位置,看主板就知道你的是新款机了,看图我的100S主板是老款的,看那个卫星插座的位置可以分别,不知新款100S会不会比老款机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款100S主板上的卫星接口是设在舵机插座右边的,老款100S主板的卫星接口是设在主板左上的位置,看主板就 ...

要不你来佛山或者广州我给你试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联你看出我弄过吗?我只是把横轴磨短一点而已

看错了,是导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你来佛山或者广州我给你试飞一下

我在海南,离广州那不远,还是有机会请你试飞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海南,离广州那不远,还是有机会请你试飞滴
哈哈看来还是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