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精灵3固件怎么升级?

楼主(2015-12-25):
精灵3 最近老提示升级,怎么升级啊?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优酷找官方大疆频道,然后你懂的

网友B:
官网下载最新版固件到电脑中,解压缩后拷入精灵云台上的内存卡中,内存卡最好是空的,将内存卡插入云台中,启动精灵,等待自动升级,大概30分钟内,绿灯长亮后重启就行了。具体看官方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