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風中的Dragon Force

楼主(2015-12-25):
早上風平浪靜,中午開始變天,氣候由溫柔的風和日麗
變成狂風暴浪,接下來就只好粗魯的操起DF啦!!!!!
原本使用拼帆,但為了和其他夥伴一起公平競賽,
所以又換回原廠帆裝進行OD賽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用什么器材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用什么器材拍的吗?

我是使用輕便的微單眼拍攝,才有辦法一手控船一手按快門,EXIF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A:
230mm的焦距是否要乘以一个系数,才能是真正的焦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mm的焦距是否要乘以一个系数,才能是真正的焦距?

這台相機的感光原件是APS-C規格,如果要換算成135mm底片的等效焦距,大約需要乘上1.5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相機的感光原件是APS-C規格,如果要換算成135mm底片的等效焦距,大約需要乘上1.5倍

230mm乘以1.5就是 345mm,打鸟了,照片很清晰

狂风的风速是多少? 公里/小时

昨天我们这里大风,风速是40公里/小时,阵风60公里,有点激烈,帽子也吹掉了,这几张照片是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mm乘以1.5就是 345mm,打鸟了,照片很清晰

狂风的风速是多少? 公里/小时

風大玩船最刺激!!~
我玩船時的風速約在10~12m/s,沒準備其他尺寸的帆,使用原廠帆飆超刺激!!~~~
當天一手控船一手拍照,相機也有點重量,一邊抖一邊拍,開連拍抓畫面!!!~~

网友:
大风大浪好玩。
船如果插水,舵在水面上,不能控制方向了。
如果船配比好的话,随风船半潜在水面,在水面下钻行,有点冲浪的感觉

网友:
我这里零下20度,只能看看。

网友B(2016-07-12):
请问楼主,船身舱口那块密封用的黑色不干胶叫做什么?有没有可以买到的替代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船身舱口那块密封用的黑色不干胶叫做什么?有没有可以买到的替代品?

台灣這邊有用替代品,我們叫它作"卡典西德",是用在廣告看板上的一種貼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灣這邊有用替代品,我們叫它作"卡典西德",是用在廣告看板上的一種貼膜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灣這邊有用替代品,我們叫它作"卡典西德",是用在廣告看板上的一種貼膜

目前也入手了DF65,只跑了两次,想请教一下前后帆的最大帆角和最小帆角设定为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輕便的微單眼拍攝,才有辦法一手控船一手按快門,EXIF給您參考一下...

富士的颜色真不错的,片子估计没有做后期吧,如果RAW拍的可以调一下白平衡,片子会很正的。

微单没有取景器有点受不了,在白天户外LCD显示是一抹黑呀。

自己操船同时拍照很困难的,船状态出来时候还要对焦,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入手了DF65,只跑了两次,想请教一下前后帆的最大帆角和最小帆角设定为多少比较合适?

我比較隨性所以都沒在記,因為每次下水的狀況都不一樣,但我下水前會把前帆收在離中心線2.5~3指輻,全開帆快到90度,主帆收至離中心線約1.5~2指輻,開的約70度,剩下的再依狀況作調整,不過最好有人同行,以同樣的船做比較,不然調的好或不好,自己會感覺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