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FPV的飞行技巧,我该怎么练习FPV

楼主(2015-12-25):
求飞
FPV
的飞行技巧,我该怎么练习FPV

网友A:
胆大心细 地面调试测试好 确保连接、设置等正确,机械部件等也正常,上天后先手动测试检查各性能,可视范围内飞。等熟悉了再飞远吧

网友B:
先拆了fpv设备。慢慢飞,飞到熟练的你都不想飞的时候,装上设备,找个没人的地方,练直进直退,然后在提高难度。

网友C:
没人的地方,但是环境要熟悉,然后放大胆飞。

网友D:
先不装FPV设备,目视飞行绕树,正反向绕,熟了再装FPV设备,地面测试好了控制好油门就行了,记住先找一块人少熟悉的地方飞。

网友E:
装个模拟器改成第一人称放心飞吧,哈哈

网友F:
胆大心细 检查再检查 地面留一个人帮你观察

网友G(2016-03-18):
新手FPV最好别超出视线范围。因为机器性能并不一定了解。到时没图像了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H:
看屏幕飞比目视飞简单多了,我开始也很害怕,上天之后才知道是多么简单

网友I:
小白学习,我也想玩儿

网友J(2016-07-21):
我也在刚入门 胆大心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