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futaba14sg控k120设置

楼主(2015-12-25):
新手刚入手14sg对着一本厚厚的说明书还是不会设置。求大神给个14sg对120设置,尽量接近原厂控手感。这个控功能太多设置比较复杂,设置方面还有那些要特别设置的。
系统模式是不是要选择s-fhss。
倾斜盘类型选择h-1还是别的。
通道正反要设置吗。
浆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曲线点什么意思。
大小舵量怎么设置。
最重要的是锁尾感度怎么调。
舵机的行程量应该设置多少。
控上的两个旋钮分别控制什么的。
求老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691801471我教你吧

网友B:
系统模式选什么,要具体看你使用什么接收机,请参照说明书77页
使用V8或者MB陀螺仪 请选择H-1,如果使用有副翼飞机,请选别的,具体不知道
通道反向在设置的过程中具体打舵看看是否需要反向,如果舵是反的,就反向,如果打舵是正向,就不需要,具体请参照V8或者MB说明书
大小舵量请根据自己的手感决定,我一般不设,设这个的意思就是打舵比较慢,看你反应快慢了
如果用V8陀螺仪,在陀螺仪上就锁尾感度,在陀螺仪上调,也可以在遥控器上调,但是在遥控器上我不会调
如果使用MB 需要用遥控器设置感度,具体请参照MB 说明书
舵机行程量也要根据陀螺仪来设置,如果是有副翼飞机,就根据机械行程
两个旋钮一个是使用MB 陀螺仪的时候微调感度的,另一个不知道
等你用会了14SG 你再告诉我你的使用感受,你用的是不是原装镍氢电池,在哪里买的,买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模式选什么,要具体看你使用什么接收机,请参照说明书77页
使用V8或者MB陀螺仪 请选择H-1,如果使用有 ...

有副翼飞机,我没见过,具体请参照玩有副翼飞机的人
V8或者MB 都是无副翼飞机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模式选什么,要具体看你使用什么接收机,请参照说明书77页
使用V8或者MB陀螺仪 请选择H-1,如果使用有 ...

14sg对xk k120怎么设置,特别是陀螺仪感度怎么调

网友:
你什么飞机 ,什么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sg对xk k120怎么设置,特别是陀螺仪感度怎么调

你什么飞机,什么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飞机,什么陀螺仪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1801471我教你吧

已加qq好友

网友:
新手就入14SG實在心理負擔太大,應該一階段一階段地來才好,

网友C(2016-02-05):
你设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好了吗?

爽飞中。。。比原厂控好飞多了。。。

网友:
我的110也没设置好,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爽飞中。。。比原厂控好飞多了。。。

教我设置下呗,qq留一个,我的14sg设置好了 切换6g 3d感觉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我设置下呗,qq留一个,我的14sg设置好了 切换6g 3d感觉差不多的

感度有2选择,一个是futaba专用的陀螺仪选项怎么设置都是6g,另一个是普通陀螺仪调到25%就是3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度有2选择,一个是futaba专用的陀螺仪选项怎么设置都是6g,另一个是普通陀螺仪调到25%就是3g。

有图么不是说可以用通道来切换?

网友:
哥们 我也加你吧,我也刚入的14SG  有点迷茫,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么不是说可以用通道来切换?

其实看说明书设置很简单的,我就是看说明书一步一步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看说明书设置很简单的,我就是看说明书一步一步弄

还没说明书 传我一份ok不
181201120@qq.com

网友(2016-04-28):
引用 楼主:
爽飞中。。。比原厂控好飞多了。。。

能说下120应该怎么设置么?也是14sg的控,是不是第五通道设置0 100来切换3 6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