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99大改造

楼主(2015-12-25):
好几个月前买了套恒龙99的外壳,准备改99A2/大改波箱用现有的潘兴的波,
电调用的320A双向有刷电调,电机换了395,动力猛,床上急加速可以小飞枕头。。。
控FS-I10,接收机10通;电池4S5000MAH,35C;
于是改造开始,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玩直机去了,最近天冷加上雾霾不想出去飞,99改造复工,上些开始到现在的部分照片吧,后续龟速更新。。。

差点忘了说了,改造用的胶水是有机玻璃胶,这个胶水太给力了,粘上去完全是掰不下来的,掰下来也是其他地方被败坏,而且很便宜。。。

原装炮塔

原装车身

改造开始,先切掉顶盖,顶盖上的细节件也切下来,后面再粘到改造后的炮塔上;

炮塔改造,ABS板搭建结构,内部和原装炮塔外侧空隙的地方灌了环氧。。。炮塔重了。。真的 是复合装甲了

炮塔外形出来了,可以看到上面已经粘好的原装炮塔的细节件

车体上盖后部用ABS加高,因为用的潘兴的波所以空间高了,需要加高车体,99A2车体后面也是高的,刚好

恒龙坦克车体普遍比较软,尤其去掉底盘内部的加强筋后,那是软的跟面条一样,2mm铝板加固,加固后的车体用手拿着侧板或者前后板都不变形了

炮塔继续做了点细节

伸缩炮,ABS板做后部结构,炮管切下来,加工后塞进炮轴,银燕12克舵机座伸缩控制,
遥控器里设置舵机动作的速度(通道延迟功能)

最近这两天晚上的成果,改造了下车体,白色的都是2mmABS板,等外观修型后喷漆就不难看了

用锯条给炮塔刻出反应装甲,小钻头钻出凹坑

车体后面的栅栏也是恒龙原车上切下来的

称了下半空车重量(没电池,其他设备还没上),3.8kg,

网友:
顶99爱好者,很好

网友:
又见高手

网友A:
赞!我以前用恒龙1:24的豹2改过炮,用鞭炮药发射蛋蛋,蛋壳用铝管自己做,蛋丸用BB蛋,很猛的说。不过一次只能装一发,由于10年前的技术落后用的还是开关遥控,塑料的履带个波箱在野外无法行走,不好玩所以丢弃了!!

网友:
路遇高手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顶99爱好者!~~~~~~

网友:
又一个改炮塔的,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我以前用恒龙1:24的豹2改过炮,用鞭炮药发射蛋蛋,蛋壳用铝管自己做,蛋丸用BB蛋,很猛的说。不过一次 ...

危险的咱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我以前用恒龙1:24的豹2改过炮,用鞭炮药发射蛋蛋,蛋壳用铝管自己做,蛋丸用BB蛋,很猛的说。不过一次 ...

危险的咱不玩

楼主:
这论坛回复有问题。。。。
是想说的是

危险的咱不玩

网友:
这个外观改造得很好,还有车体后部上提以后,可以装更大的波箱了

网友B:
我也来支持一个99

网友B:
99其它都好整,就是那6个轮子不好弄,间距没法调

网友:
99的底盘整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太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支持一个99

这个不错,看起来很瘦,有点中德法合体的味道,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其它都好整,就是那6个轮子不好弄,间距没法调

车体也可以用2mmABS板按新底盘全部重新做,不过那样太麻烦了,做玩底盘还要改动底盘的上盖,,等以后有了更详细的数据而且有了做的强烈愿望的时候再做;
现在还是用恒龙原厂的吧,底盘上盖改一下先用着,远观无大碍,哈哈

网友C:
你好LZ,99改实际地盘改变的很大,由以前的发动机纵置,改为横置。负重轮的间距 变了,其实您这个地盘才是大工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体也可以用2mmABS板按新底盘全部重新做,不过那样太麻烦了,做玩底盘还要改动底盘的上盖,,等以后有了 ...

是啊!这么做确实是最好的方案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LZ,99改实际地盘改变的很大,由以前的发动机纵置,改为横置。负重轮的间距 变了,其实您这个地盘才是大 ...

管它发动机咋置呢,一是99新底盘确实没有实在的数据,而是嫌麻烦(主要原因,哈哈哈)

先拿原装的改一下用着,以后有了详细的数据再重新做不迟,比如说长宽,前后角度,轮距等,

如果没有详细数据自己想着D的话,那根改造一下原装底盘用没多大区别么,

做就要做的精确嘛

其实我想了下,把原装底盘相应部位直接切开,然后切掉两轮轴之间过长的部分,再粘起来,
这样底盘的轮距就缩短了,用有机玻璃胶水不用怕强度问题,
胶水直接是熔化塑料了,然后底盘内部再整体粘一层2-4mmABS板,
最上面再装上现在用的铝板,根本不用担心操车过程中车体解体,
这样比全部做能简单点,最主要底盘上有细节,不用再一点一点做。
原装底盘也不会变成闲置物品。
恩,就这样!

不过还是没有实测数据,这样做也是属于看图对比着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么做确实是最好的方案咯!

等车体数据吧,我也不想用原装的底盘,毕竟新底盘没数据,自己对着图片比划着D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我想了下,把原装底盘相应部位直接切开,然后切掉两轮轴之间过长的部分,再粘起来,
这样底盘的轮距就缩短了,用有机玻璃胶水不用怕强度问题,
胶水直接是熔化塑料了,然后底盘内部再整体粘一层2-4mmABS板,
最上面再装上现在用的铝板,根本不用担心操车过程中车体解体,
这样比全部做能简单点,最主要底盘上有细节,不用再一点一点做。
原装底盘也不会变成闲置物品。
恩,就这样!

网友:
炮塔和车身改的很漂亮,底盘一般看不出来的,同样喜欢国产99改的赞一个

网友E:
再顶一个,让某些整天说5imx坦克板块不行了的人看看,

有几个人因为注册时间早点,整天弄出一副坦克元老的嘴脸,其实除了嘴炮外就是手残了,塑料板都不会切的,还整天评论这个评论那个的,说什么5imx现在都是垃圾帖之类的话,我想说这里还是国内顶级的rc坦克模型论坛,有本事你们这几个群里的嘴炮来发个让大家膜拜的帖子来看看啊~
这里我就不点名了,给你们留点面子,有时间嘴炮还不如去练练手吧。你们不上5imx又如何,反正有你们没你们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2016-02-02):
引用 网友E:
再顶一个,让某些整天说5imx坦克板块不行了的人看看,

有几个人因为注册时间早点,整天弄出一副坦克元老 ...

回复的好爽。

网友:
冲我这头像也得顶你一下

网友(2016-03-07):
啊呀改得好!

网友:
不错!该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