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360轴距能飞多久?

楼主(2015-12-25):
大疆E310动力800KV 420S智能电调 起飞空机1000G 上6000雷鹏电池总总量1650G悬停18分钟 BB响3.6下来3.7。。觉得悬停时间短。 4200雷鹏电池13分钟样子。。说下你们基本以飞行时间和悬停时间。。速度交流下。

楼主:
一般多少是安全电压。。

楼主:
精灵3才轻哟 1216G起飞。。我这个比他重了好多。。我这个加云台和相机估计1900G了

网友A:
这ZIDAN头跟桨叶颜色不搭配,逼死强迫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ZIDAN头跟桨叶颜色不搭配,逼死强迫症啊

哈哈,你有强迫症

网友:
换电池吧

网友:
2312E,9450,连两轴云台,山狗,双天HED 4S 4600毫安电池,总重1360克,3.65V下地,20-21分钟左右,电池充入4100多毫安

楼主:
飞哪么久?

网友:
换好一点的电池的话一般可以达到半小时

网友B:
360 起飞重量1250  3s 4200 1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 起飞重量1250  3s 4200 16分钟

怎么那么轻。我的空机都1000g上图我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有强迫症

真想拆了,银色头配白色桨,黑色头陪黑色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那么轻。我的空机都1000g上图我看下

首先,你的420S电调比普通的20A电调重太多,按照乐天20A算,乐天只有14g重一个。再有就是使用高密度锂电,像我使用的HED4S 4600毫安,连插头重量只有397克。另外E310配套的电机应该是2312 920KV吧?上3S时是350克/轴

楼主:
我的是800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420S电调比普通的20A电调重太多,按照乐天20A算,乐天只有14g重一个。再有就是使用高密度锂电 ...

你的配置和我的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420S电调比普通的20A电调重太多,按照乐天20A算,乐天只有14g重一个。再有就是使用高密度锂电 ...

你的确实轻了不少。我的800kv是不是低

楼主:
9450的碳桨如何  谁用过 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确实轻了不少。我的800kv是不是低

不低 按照dji的标准,920KV适用3S,800KV适用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