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飞猫求助

楼主(2015-12-25):
非耐克斯的EPO飞猫,翼展780的。想请教一下哪位飞过这款的同好,这机的重心到底在什么位置?

另外现在上的是朗宇2212-2450kv电机配5x5桨,如果要上4s电,什么动力合适?

网友:
朗宇2212-2450kv电机配5x5桨,如果要上4s电? 这电机是3S的吧,即使上4S,5×5桨也是超载了,桨最好在4.5寸或以下。

早年我飞过这机,我的动力是花牌2221-KV2010,桨是APC4.5*4.5左右,反正最大不能超4.75。6S电。

网友:
这款飞机腹部好像有一个凸起用于手抛的部位,那里就是重心(没记错的话)

网友:
我电机是2212kv3500 5寸桨 用3s1300电池 重心刚好

网友:
我也飞这种,很好飞,姿势很漂亮,速度可以快可以慢。我也是2212kv2450,3s1300电池。手抛起飞,草降。

网友:
这是我的飞猫,前后买过2架。后来的那架改了收放起落架,但电池仓太小,1300的6S电池输出电流不大,快不了,就没飞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