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4.35V 高压电池所能使用的充电器概述!

楼主(2015-12-25):
目前随着高压电池的普及,很多玩家苦于没有充电器可用,或者有些可以使用,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下面简单讲几款能够充高压电池的充电器设置!
1:PL8 PL6 系列。
手头有PL6 PL8 的玩家,可以使用USB 下载线进行固件升级,V3.32版本之后PL8 就已经加入了LIHV 模式、
升级完成后,按下图导入LIHV 模式即可。

2:ICHARGE 308 406  这2款充电器可直接设置截止电压为4.35V 就可是正常使用。

3:UNA6 A9 ,目前UN官方还未公开可升级的固件。所以暂时无法使用。
4:B6 类,可以进行刷开源固件来实现4.35V 模式!

网友:
HYPERSION也有新固件

网友:
hyperion720不能用吧?

网友A:
我读书少,别骗我

4.35v的听过,但我周边那么多玩模型的,没见过一个用4.35v电池的,何来普及

哪来的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书少,别骗我

4.35v的听过,但我周边那么多玩模型的,没见过一个用4.35v电池的,何来普及

同被楼主吓到了,玩模型这么久,真不知道4.35在航模界被普及了……

网友:
真不知道4.35V

网友:
高压电池有 但是还没普及 而且充满电是4.30V的  我的手机就是高压电池

楼主:
趋势不可挡,明年再来看这个帖时,或许就不是这种想法了!

网友B:
这个看人用过

网友:
還真的是第一次聽說。。

网友C(2016-01-26):
精灵3的4.35v 折磨人

网友D:
4.35v在消费类多年了,模界dji也用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灵3的4.35v 折磨人

怎么说

网友:
4.35的电芯没找到单独卖的,不能像精灵2一样随便自组电芯啊,组了也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5v在消费类多年了,模界dji也用一年多了。

DJI 5-8C 的。目前DIY 模型所用都是高C 的,目前25C -35C 都快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 5-8C 的。目前DIY 模型所用都是高C 的,目前25C -35C 都快开始了!

干嘛还“快开始”啊,高兄不是已经开始大举推广了嘛。

网友(2016-03-26):
我用SKY 1400的充电器(此款有LIHV选项)把已用2年的2块酷点10000  6S充到4.35,可以多飞2分钟,我起飞重量是8公斤,6分半鈡落地,落地前电压21.8伏,落地后回电3.82左右,电量还剩40%左右,这2块电池本来我已经不想用了,上天3分钟电压就垮到22伏左右,动作稍大压降厉害,哔哔响(3.6伏报警)不停叫唤揪心,充到高压后简直就像新电池一样,全程哔哔响就没叫过,就是不知会不会哪天空中突然大幅度掉电炸鸡啊,我这是用昂贵的航拍设备吃螃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的是第二代a6,在4.20的时候,长按加号,可以升到4.30

网友:
skyrc 的S60有高电压

网友B:
新出的B6mini印有LIHV标志。

网友(2016-04-25):
请问,我直机上凤凰90a的电调能用高压电池吗?凤凰电调给的最高输入电压值为25.2。高压电池电压要到26.1啊!

网友:
不敢试啊,多飞为了两分钟伤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安全第一

网友(2019-01-09):
你好,想问下这种电池是你们什么时候生产的,锂电长时间放置后对以后的使用有什么影响么?还有高倍率的锂电比普通版的在放置上有什么特别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