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o d1102装x3舵机线太长了,可以把线剪断手拧接起来吗!

楼主(2015-12-25):
deko d1102装泰世x3舵机线太长了,可以把线剪断手拧接起来吗!如果线剪短了后,会很利索,这样舵机会有影响吗!!!

网友:
比划好长度后剪短焊接起来就行

网友:
尽量别剪,整理一下。

网友A:
手拧肯定是不行的,比划一下把线剪了,买舵机线插头和压线钳自己做个头子

网友:
玩这东西,不懂点焊功怎么行

网友:
对,必须要会用电烙铁。

网友B:
剪了要把对接处焊一下,然后用热缩管包起来

网友:
手拧肯定不行,接触不好。必须焊接。

另外我也是deko舵机和x3,线塞尾管固定座和侧板之间缝隙里就可以啊,不用剪短的。

网友:
长一点怕啥啊 要是这次弄短了下次又觉得不够长就麻烦了 强迫症真可怕 哈哈

网友:
笔杆把线绕上,吹风机热风吹吹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拧肯定是不行的,比划一下把线剪了,买舵机线插头和压线钳自己做个头子

你整理的不错,陀螺仪插头方向为什么不向前呢,这样为了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了要把对接处焊一下,然后用热缩管包起来

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整理的不错,陀螺仪插头方向为什么不向前呢,这样为了方便吗

习惯了,呵呵,本人本身对布线并无要求,除了这架所有的机子都外线 大机除外

网友:
5楼最佳方法,都不需要电烙铁。弄短容易,弄长要完美就得自己把线焊舵机主板上了。说实话整理下就行了真没必要弄短。

网友:
尾管固定座两边那么大的逢 可以塞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