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可以用车载倒车摄像头飞FPV吗?

楼主(2015-12-25):
突发奇想 ,想用水机飞FPV,主要场地好找。

想弄一个防水摄像头,我看车载倒车摄像头应该都是模拟信号吧,能用么?

比如这几种:

网友A:
是的,剪线你要小心摄像头电压,这个有压降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剪线你要小心摄像头电压,这个有压降模块的

我看介绍都是直插倒车灯的,都是12VDC输入。
所以,老实说 您说的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手头已有普通摄像头简单用硅胶封闭一下,用在水机上没问题。

网友:
能是能用,只是图像是反的。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B:
5楼朋友说的对,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反的,根本没法飞。不过网上有卖车用前视摄像头的,价格和倒车的一样便宜,这个可以用。

二楼朋友所说的降压模块,是封装在摄像头连接线中间的那个黑块里,输出电压为3.3V.

我的载机就用的这种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朋友说的对,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反的,根本没法飞。不过网上有卖车用前视摄像头的,价格和倒车的一样便 ...

你好,请问你用的哪一种啊?是不是一定要买pal的,我看绝大多数都是ntsc的……

楼主:
对哦,我咋没想到呢,倒车摄像头左右是反的……,必须买前视的。

网友C:
当然必须是可以的~你要防水干嘛?又不下水又不在云里飞~摄像头都可以进水飞控和接收机不也早进水了~

网友:
在重量能接受的情况下,啥摄像头都行,就是个图像录制和传输,没必要非得纠结什么航模专用,航模的摄像头和监控摄像头有啥区别,无非是重量轻一些,小巧一些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必须是可以的~你要防水干嘛?又不下水又不在云里飞~摄像头都可以进水飞控和接收机不也早进水了~

飞水机设备作防水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的接收机肯定的说泡在水里半小时拿出来都不用擦干直接继续用

网友:
倒车摄像头是反的?

网友D:
千万要记住,电压是3.3V, 不是12V 如果3.3V 不能启动,就是5V。  我就以为是12V 烧过一个,诶。。。。除非你不剪掉那个影藏再线里的稳压,

网友:
还有,至于图像是不是反的,应该可以用显示器的图像转换功能解决,倒置,镜像,都可以

楼主:
嗯 ,左右是反的,向左转屏幕显示向右。不能买倒车摄像头,必须是前视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要记住,电压是3.3V, 不是12V 如果3.3V 不能启动,就是5V。  我就以为是12V 烧过一个,诶。。。。除非 ...

感谢提醒,今天刚到手装上了。效果还不错,清晰度差了点,谁叫它便宜呢,才20块。
关键它防水啊,泡水里都没事。

感谢上面各位朋友,要不是提醒,还真买错了。一定要前视,PAL制式,线中间的鼓包是降压器,不能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左右是反的,向左转屏幕显示向右。不能买倒车摄像头,必须是前视摄像头。

你对比过其他摄像头了没有,我感觉好像和其他的摄像头一样呀,开车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前几天还拍了几个准备做多视频切换。

网友:
没问题。即使是倒车摄像头会是镜像也不要紧,一般我们标配的7寸FPV显示屏都带镜像显示的,倒车摄像头左右颠倒了,切换一下镜像,就正常显示了。而且倒车摄像头有倒车辅助标尺,用来穿越很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