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把电池集成到液晶屏上

楼主(2015-12-25):
打算把电池集成到液晶屏上,应改如何接线呢?

网友A:
12V的 需要3节电池 你确定能装进去? 集成电池还不如集成图传接收,电池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 需要3节电池 你确定能装进去? 集成电池还不如集成图传接收,电池外置。

这驱动板看样子是开关稳压的,支持宽电压输入,用2s电池没问题。问题在于非一体屏的驱动板应该没有电池均衡电路,供电只有接+12V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