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V2飞控在手动模式切换到GPS模式下炸机

楼主(2015-12-25):
今天有空拿飞机出去飞,刚起飞大约有三米高左右,手动模式很平衡,就想试试GPS模式下平衡性能如何,当切换到GPS模式时,飞机就前后点头,从慢到快。我马上恢复到手动模式,但因高度的问题,没有控制得到随之就炸机了。造成一对电动脚架和一个三轴云台彻底完蛋。不知道这是为何原因造成?求解!

网友A:
感度??都能飞手动GPS还能炸??

网友:
几颗星起飞的呀?以前正常吗,最近参调过吗?

楼主:
最近都没有飞过,在这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因高度比这次高得多(大约有50米左右)发现点头时就马上切换到手动模式,就恢复正常了。回家以后也没有在意和调试。这次飞是隔了有个把月了,我就飞在三米左右,星数8颗,油门打在50%以上一点,手动切换GPS时就突然点头摇晃起来,因飞得太低就没有挽救得过来!这个飞机我装好之后就飞过几次,都一切正常的,没想到这次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来向大师求解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没有飞过,在这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因高度比这次高得多(大约有50米左右)发现点头时就马上切换到手动 ...

手动模式这么难飞你都能飞好?

楼主:
呵呵,我不觉得手动模式象你说的那么难吧!

网友:
gps方向对吗

网友:
GPS收星太少,指南针问题

网友:
说来说去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B:
Lite刷v2从姿态拔到手动,立马掉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刷v2从姿态拔到手动,立马掉高求解

姿态是飞控自己控制油门。到手动了是自己控制油门,,,立马掉高说明切换时候的油门小于飞机上升的油门,所以正常。。。。。补油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都能飞手动GPS还能炸??

感度是大疆NAZA飞控默认的感度,至于飞什么模式就能确保不炸机,这个道理我真还不知道呢?请大师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C:
应该是校准问题吧    我一般每次玩的时候   都重新校准下

网友D:
从来只用GPS模式飞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来只用GPS模式飞的飘过……

我没有说是飘,是切换到GPS模式飞行时,飞机突然点头摆动起来,结果炸机...我来论坛只是想了解一下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或者有哪位高手能判断这个原因。想来求点技术和得到一些指点。也许我说的故障没有人遇到过,也没有人听说过。如果没有人知道那我只好问厂家技术人员。这是论坛所以把事情真实的反应出来。厂家才能更好的去注意和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校准问题吧    我一般每次玩的时候   都重新校准下

好建议!采纳,谢谢

网友(2016-08-16):
有一段时间不飞 重新校准指南针比较好

网友(2016-10-11):
估计没校准好,,现在找到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