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12N8P改12N14P的转速变化?

楼主(2015-12-26):
偶的一个12V5A风扇,拆开有惊喜:定子直径49mm,厚度23mm,硅片厚度0.35mm左右。 12N8P磁泥,想改为12N14P强磁片,原来为26T,12V+电调风扇转速为2500,若想保持转速基本不变,线圈圈数该为多少?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6-05-03):
这个还真没有比较过,因为两种电机的线圈的绕法不一样。我知道12N14P和12N10P的电机差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