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廉价气压计,APM还可以降价几十元

楼主(2015-12-26):
APM用的ms5611   59元一个

而 MultiWii用的 BMP180  6元一个

为何价格有这么大的区别,在cleanflight的sensor 看状态就知道了

无操作,BMP180的波动范围 正负1米左右

而ms5611,可能在20cm内

这就让我知道了为何 MultiWii定高波动很大,而 apm定高效果不错的原因 :  传感器差异。

飞多轴高精度定高还是要的,而对于飞固定翼BMP180应该足够了,所以不如APM出个廉价版,吧MS5611替换为BMP180,还可以便宜几十元呀! 但不知道 APM 固件支持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MS5611虽然精度高,  但如果你把飞机突然上拉1米,MS5611不是突然就更新到上拉一米的位置,而是要过几秒,这就说明:定高,还是慢慢飞才稳当。

网友A:
學習了!請問樓主分析這個的是什麼軟件?

网友B:
别闹了,你以为一百多一块的apm用的好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闹了,你以为一百多一块的apm用的好气压计

  200左右的外观上还是 ms5611, 如是别的气压,请你说明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闹了,你以为一百多一块的apm用的好气压计

难道气压计也还有造假的?

网友D:
这个在12-13年那会就已经是各种讨论了
那会还在用兔子,用的BMP180
看着飞机上下晃来晃去的
然后后来换了APM 感觉整个世界都稳了

网友:
ms5611价格在3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習了!請問樓主分析這個的是什麼軟件?

cleanflight configu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12-13年那会就已经是各种讨论了
那会还在用兔子,用的BMP180
看着飞机上下晃来晃去的

13年我已玩apm,   怎么没看见这种讨论。
不过那是也是那兔子太烂,  为何MultiWii 不会上下晃。 (难道兔子抄袭了apm, 但没有改别人专门写给ms5611的算法)

网友E:
是要改代码的,iic地址不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要改代码的,iic地址不同的吧?

不同芯片驱动不同, 不过ardupilot源代码中的确有bmp085的驱动, 如果是自动检测的话,接上线就能用。
但不排除因为几乎不用bmp085,所以算法没有针对bmp085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   算1块钱,几个电容电阻不会超过1块钱,加一起也不会超过35元。

看来  ms5611 是卖贵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12-13年那会就已经是各种讨论了
那会还在用兔子,用的BMP180
看着飞机上下晃来晃去的

BMP180和MS5611还是有差距的, 两年钱我搭建海盗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了和MWC 的180 气压计 是不一样的

网友:
良心品质

网友G:
这就让我知道了为何 MultiWii定高波动很大,而 apm定高效果不错的原因 :  传感器差异。

算法问题,看看PID的设置,MWC 定高只有一组,APM 是3组。

MWC 如果开启定高模式起飞的功能(定高时油门位置预设为中立点 1500us),你可以明显感觉到飞控在调整油门大小;而APM在定高模式下起飞,油门的感觉是直接加到位,感觉不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算法问题,看看PID的设置,MWC 定高只有一组,APM 是3组。

MWC 如果开启定高模式起飞的功能(定高时 ...

你都在看源代码了, 我还没有呢但算法依赖传感器数据, 不过你也说的对,我diy了 naze32上了 gy86, 就是 ms5611传感器, 定高飞行效果还是不理想,感觉四轴过一阵抖一下,过一阵抖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都在看源代码了, 我还没有呢但算法依赖传感器数据, 不过你也说的对,我diy了 naze32上了 gy86, 就是  ...

我没有接触过 NAZE32, 想请教2个问题:

1 NAZE32 的定高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如果能截一个调参界面的图就更好了。
2 NAZE32 是否支持在开启定高模式下起飞,油门在中间位置是定高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接触过 NAZE32, 想请教2个问题:

1 NAZE32 的定高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如果能截一个调参界面的 ...

我用的软件cleanflight, 就是说stm32下面的 multiwii ( 当然算法有可能有变)还没实验过定高起飞,回头实验了告诉你

网友C:
别提气压计了 mwc那气压计简直就跟没有一样 跟apm没法比 玩了几天只好出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别提气压计了 mwc那气压计简直就跟没有一样 跟apm没法比 玩了几天只好出掉

MWC 的定高虽然差,但是调一下还是勉强可以用的哈。

我曾经用 MWC 开自稳+定高,教过几个零基础的朋友飞 F330 小4轴,他们都还能适应。

请菜鸟试飞(落地后会跳的问题,算是MWC一个BUG,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
贵有贵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G:
MWC 的定高虽然差,但是调一下还是勉强可以用的哈。

我曾经用 MWC 开自稳+定高,教过几个零度基础的朋 ...

这个跳得好轻快
不知道为啥俺玩mwc很顺溜,玩apm老是问题不断~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