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敢相信华科尔吗?

楼主(2015-12-26):
看来华科尔还挺流弊的,futaba还失控过呢.劳资前几天穿越飞的正爽呢,突然失控。。。于是一路向前不回头,追也追不上,眼睁睁在看着屏幕上看着飞丢(后查了一下失控保护:舵向保持,油门100%)
谁特么会想到这么近距离穿越也能失控。。。
去他模型D10

网友:
吓的我赶紧看看失控保护

网友:
T8FG失控飞走一部鸡鸡后~我就开了失控保护~

网友A:
用D10接收机最好锁ID,且一定得设好并实验好失控保护,否则失控或关控时就是油门100%时

网友:
热他大爷的华科尔

网友:
d10失控事件多的是

网友:
多年的新手表示还没经历过失控,深切关注……

网友:
没有遥控器敢说自己绝对不失控

网友:
目前没遇到失控...坐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10接收机最好锁ID,且一定得设好并实验好失控保护,否则失控或关控时就是油门100%时

...

这要多脑残才能想出来的设置啊

网友:
那就用天地飞呗 好多牌子的控我都有D10  还有FS的 还有MC6的 还有FUTABA的 都没失控过 人品?

网友:
失控的原因太多了,不能一昧怪在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10接收机最好锁ID,且一定得设好并实验好失控保护,否则失控或关控时就是油门100%时

...

ID固定了,失控保护一直没怎么管

网友:
无失控保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D固定了,失控保护一直没怎么管

那也不行,控里开启油门失控保护,而且设到L125%我才放心,以前用它来飞KT3D期间发现的这些事儿,为了节省控电,我习惯飞机落地后关控再拔电,结果电机狂转,没把我吓死,后来飞穿越发现用R601常失控,用R1002不如天8X配6通穿透力强就换控玩穿越了。

网友:
我的D10早就吃灰去了

网友:
我们这里用华坑控都不让玩的

网友:
现在我的de10做模拟器用了

网友B:
记得开失控保护,同时检查接收机的版本型号,最老版本接收机失控保护是过几秒就会失效的。还有就是关闭双向传输。只要开着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导致不定期失控。把以上问题解决掉以后我使用3年在最远飞过1.8km,除了拉远失控外,目前没有失控记录。接收机用的是802 801 702 701 还有一个6。都没有失控过

网友:
我的14SG还在我面前20米失控呢!失控的原因真的太多了,环境影响,供电不稳定,.........一堆 堆 的

网友:
失控保护自己没设置,不能一味怪华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开失控保护,同时检查接收机的版本型号,最老版本接收机失控保护是过几秒就会失效的。还有就是关闭双向 ...

我用的1002

网友:
碰到一个手里 拿华坑的,我们全部飞机降落 然后躲车旁边,让你先飞

网友:
我的华科尔没失控过。一直用着挺好

网友:
失控保护是常识

网友:
之前用d10就失控过几次了,后来换控了

网友:
亲,表示我的天9s2从未失控过。。。。

网友:
我的D10好像也有过一次失控的经历,有次飞冲浪者,飞的太低,肚皮蹭地,震了一下,然后平飞,一直飞啊飞,直到撞到了房子才掉下来

网友:
华坑控都不让玩的

网友:
用D10飞450直升机(中间也飞过600直升机)两年多,我设置了固定ID码,失控保护时舵机保持,油门L100%,飞450时高度过百米时遇到过短暂失控,掉下来一点又能继续控制,险啊,不过接收机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俺也失控过

网友:
天地飞也不贵啊

网友:
你不是用的卫星吧因为我们今天有位就D10用的卫星也失控了

网友:
本人有JR DX9×1,FUTABA 14SG×2,乐迪 AT9×1,天地飞7×1,DEVO 10×1,DEVO8S×1
用的最多14SG,航拍作业用。失控超5次,最短失控距离130米,最远一次失控500米,飞行最远一次1.3公里(未失控)
其次用的最多DEVO 10,飞穿越,配RX601接收,树林,距离大约200米(未失控)。最短失控距离50米(贴着草地进入树林)。最远一次失控大约100米(绕到建筑物后面,可能被阻挡)

还有朋友用MZ24……最短失控距离:2米。600直升机,就在脚下自己起飞跑了……一直飞到没电掉下来!幸好没伤人!

对于失控……如果你觉得大惊小怪,那只能说是我多见少怪了。。。。。
华坑最大的BUG,是默认参数竟然设置是:油门保持……,但是,这也不要怪老华,“伟大”的FUTABA默认是没有开启失控保护的!

对于楼主的遭遇,只能表示同情,但不值得可怜!(对事不对人)
只能说,用“惨痛的”经历交点学费吧。。。。

下次记得,设置固定ID和失控保护。
我认识的新手中,80%以上是没固定ID的,90%以上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的。他们通常只关心飞机能飞起来,就觉得万事大吉……!谁料好运通常眷顾着新手呢?

网友:
作为新人,前来学习取经

网友:
看来飞前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