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MR25 失去动力问题求助!MZ-24遥控器 - GR-16L接收机

楼主(2015-12-2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yNDkxNzYxMg==.html

网友:
为毛我这么悲剧

网友:
怕又干扰 我拆下了摄像头 摄像头控制模块 图传模块 结果还是飞着飞着摔下来

网友:
技术未过关呀!

网友A:
你看下你失控设置,貌似是失控后,油门归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失控设置,貌似是失控后,油门归0.

设置软件上没有失控设置啊
而且 失控是话 MR25是会闪灯的 MZ24也会叫的

摔机后我重新解个锁 又能继续飞

网友B:
干扰或接收与主控板兼容性不到位 , 升级新版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或接收与主控板兼容性不到位 , 升级新版固件试试

固件已经升级过了

网友C:
MR25说明书要求,系统开机前,必须安装图传天线,视频中好像没有见到,是不是和这个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MR25说明书要求,系统开机前,必须安装图传天线,视频中好像没有见到,是不是和这个有一定关系?
...

上面我已经说了 摄像头 摄像头控制模块 图传的连接线全部和主板分离了~如果自己组一个多轴 不装这三样能不能飞咧~

网友:
商品机买的就是服务,找售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