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猛禽360电机电调配置问题。

楼主(2015-12-26):
买了一个猛禽360机架,手头上有DJIv2飞控。 还有dji E300动力套,电机是2212、920kv。电调3-4s15A。考虑到电调有些重25g,想换成乐天20a。可以吗?还需要电调刷程序吗?因为手头有富裕的乐天20a电调。感觉dji2212电机也有些重,55g。

网友A:
我之前就是dji2212用的好盈20a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dji2212用的好盈20a天行者

电调需要刷程序重新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需要什么特别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dji2212用的好盈20a天行者

3s电池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我记得e300是2312?

网友:
小机架确实太考虑重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需要刷程序重新设置吗?

不需要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请问如果我使用乐天20a电调。桨9443,djiv2飞控,挂飞宇二轴云台。请问电池有什么建议?3s还是4s?多大容量。估计续航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