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F3A 起落架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12-26):
FMS F3A起落架比较软,导致降落非常容易扫桨。采取了用绳子拉住的方式,效果一般。
后突发奇想,改用3叶,9*4.5的螺旋桨,因为桨小了,基本不扫桨了。而且感觉还有个好处,就是低速飞机稳多了!!!

网友A:
其实只要降落轻一点就没事了嘛。何必换小桨 拉力还变小了。一直原厂配置飞的飘过~额不过我换了电调

网友:
说明降落还需要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降落轻一点就没事了嘛。何必换小桨 拉力还变小了。一直原厂配置飞的飘过~额不过我换了电调

不是换小桨,是换小的三叶桨,这样拉力基本还是可以的。
另外因为飞机修理过,已经比较重,性能上不能跟出厂时相比的

网友B:
这些办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做到降落不扫桨,必须准确把握降落时的高度、速度、拉杆的时机和舵量,这些都是需要平时成百上千次的练习才能做到,归根到底还是要练习基本功,只有多练才能做到如蜻蜓点水般的降落水平。

网友:
没飞过所以不发表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办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做到降落不扫桨,必须准确把握降落时的高度、速度、拉杆的时机和舵量,这些都 ...

很精辟的结论,, 说真的,如果要练出非常漂亮平稳的降落姿态“如蜻蜓点水般的降落水平”成百上千次的练习恐怕还是不够的!

网友:
有一次无聊,狂练习起降,好像不到一百次
一粘地就再起

网友B:
我的降落视频:?x&sharefrom=android

网友(2019-04-09):
是1400的大3A还是小3A?

网友:
FMS的小3a脚架确实是软,可以用钢丝拉上,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降落视频:?x&sharefrom=android

降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