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800配达亚550果冻严重,续航超短咋破??

楼主(2015-12-26):
前边用的达亚550朗宇3508kv580配APC1238桨,上4S5800电池飞行8分钟多,航拍没有一点果冻现象,,起飞重量2.4公斤,,想提续航就买了E800简装!上6S5300电池!现在问题来了!航拍全程果冻严重,飞行刚8分钟就报警了!现在起飞重量2.6公斤

网友A:
机架刚度不够吧?重量太大吧?我的飓风3508,580kv,4S5200电池,自制机架,带狗,2D云台,起飞重量2200克,能飞20分钟左右。供你参考。

网友A:
对了,我用1555桨。

网友B:
桨大了,也可能是桨平衡不好,建议就是原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大了,也可能是桨平衡不好,建议就是原装桨

就是用的大疆E800原配的1345桨哇!果冻是不是云台减震球太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刚度不够吧?重量太大吧?我的飓风3508,580kv,4S5200电池,自制机架,带狗,2D云台,起飞重量2200克 ...

你这起飞重量控制的好啊!我是三轴云台!又加了电动脚架跟电池挂架!6S5300电池称了下就750克!整个起飞2.6公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架刚度不够吧?重量太大吧?我的飓风3508,580kv,4S5200电池,自制机架,带狗,2D云台,起飞重量2200克 ...

如何做到?
3508 580kv 1447桨  4S5000电池
全重2.3多点
只能14分钟

网友D:
没调试好吧,感觉,差距太大了。我也是e800,飞越650挂狗,带格氏6s10000起飞2.9kg,悬停33分钟,换格氏6s5300,悬停大概25分钟的样子,飞行根据飞行程度大概减5分钟的样子。
且我这里2000海拔哦,力效会损失,但飞行稳定,毫无果冻,会果冻的因素太多了
可看osd右下角悬停测试,xa飞行才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调试好吧,感觉,差距太大了。我也是e800,飞越650挂狗,带格氏6s10000起飞2.9kg,悬停33分钟,换格氏6s5 ...

也没哪里需要调试啊!电机都用水平珠跟水平仪做了水平,飞控用的V2的商品控!iosd mini也看不到悬停电流什么的!你是650机架吗?是不是用的原配的1345桨呢?可能我起飞重量太大!或是电池太小了吧!一会试试挂两块5300的电池并联看!550轴距也有些小!1345桨桨间距离很小了!减重倒是没想到怎么才减的下来了!唯一只有给线换细些!三轴换成两轴轻量云台,给电动脚架换成原装脚架!这样下来估计能减掉些重量!

网友D:
原配桨,感觉不是重量问题吧,我起飞重量比你重多了。电池确定没问题么?
然后,挂两块5300的话,挂云台够呛
我试过全载起飞,就是3.2-3.4之间,能飞,但是有危险性。
当时专门负重试机,做的动作也比较夸张,就掉高了,45米直接掉到25米,纯测试,可看我划红线地方,3号电机过载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挂5300电池飞行的原因,不想做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做到?
3508 580kv 1447桨  4S5000电池
全重2.3多点

传统折叠机架太重,用碳纤方管简化机架,能减重200~400克;用15C电池能减重1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配桨,感觉不是重量问题吧,我起飞重量比你重多了。电池确定没问题么?
然后,挂两块5300的话,挂云台够 ...

电池是狮子6S5300  30C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掉压是比较快!3.6或3.5下降后量电压回压到3.9伏多!冲也只冲进1800-22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配桨,感觉不是重量问题吧,我起飞重量比你重多了。电池确定没问题么?
然后,挂两块5300的话,挂云台够 ...

朋友你一般是多少伏开始下降啊?我是看到屏幕21.6V了就立即开始降落了!降落后回家量电压单片3.9-3.95v,5300的电池只能充进1600-2200毫安是降落的太早了吗?

网友:
感觉你电池有问题,建议你找个电池试飞下

我看到21.9就回航下降,落地一般21.8,绝对不会低于21.7,要是到21.5估计还能多飞3分左右

可看我osd左上,落地后22。

网友A:
每片电池电压降到3.4v都是安全的,5300的电池,至少能够充进4000以上,否则肯定是降落太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片电池电压降到3.4v都是安全的,5300的电池,至少能够充进4000以上,否则肯定是降落太早了。

会不会是我飞控里边电压没校正好!!我是用万用表量了实际电压再校正的哇!不过还有个线损电压填的0,空载电压跟负载电压都是量的实际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你一般是多少伏开始下降啊?我是看到屏幕21.6V了就立即开始降落了!降落后回家量电压单片3.9-3.95v, ...

电池太次了,21.6的电压能回到3.9。 建议你给电池穿个外套保暖,悬停的时候看下油门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配桨,感觉不是重量问题吧,我起飞重量比你重多了。电池确定没问题么?
然后,挂两块5300的话,挂云台够 ...

兄弟,建议先别飞!!!!
先停飞!!!
不是开玩笑
你看看你的电机输出
输出不平衡就不说了(一般要求电机之间相差不超过10%,最好5%以下)
你看看你黄色那条线,接近100%!!!!
什么概念 那个电机几乎是满油门飞的~非常危险!
线检查动力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建议先别飞!!!!
先停飞!!!
不是开玩笑

输出平衡不平衡怎么看呢?我是V2的飞控不是开源不知道哪里看啊!,姿态模式悬停有轻微漂移,GPS模式一点也不飘,这样是不是说明输出是平衡的?!飞下来4个电机都凉的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太次了,21.6的电压能回到3.9。 建议你给电池穿个外套保暖,悬停的时候看下油门多少

悬停看不到油门啊!我是油门归中的!50油门是怠速,超过50就上升,回到50就悬停!低于50就下降!我软件里报警电压调了下,电池充满软件上才显示22.5V用万用表量到是25伏多!给软件里电压校正了下,设的21.6报警,出去飞了下也只飞了8分多就报警了!不过我飞的挺快摇杆都推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建议先别飞!!!!
先停飞!!!
不是开玩笑

呵呵,说了是负重试机了,明显是超载起飞的而且做较夸张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说了是负重试机了,明显是超载起飞的而且做较夸张动作的

看错。。
我以为是LZ的飞机

网友:
是不是电机没有装水平,用手机水平仪测一下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还是果冻严重!电机做了水平很多次了!我是以4个桨尖做的水平!四只桨都在一个水平面上!续航跟果冻还是没解决!续航短估计是电池不好!因为每次到报警下来5300mah的电池只能充进1800-2200毫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调试好吧,感觉,差距太大了。我也是e800,飞越650挂狗,带格氏6s10000起飞2.9kg,悬停33分钟,换格氏6s5 ...

什么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还是果冻严重!电机做了水平很多次了!我是以4个桨尖做的水平!四只桨都在一个水平面上!续航跟 ...

几个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供你参考:
1、更换减震球
2、往现在减震球中心孔里的塞海棉
3、再加一层减震板,采用双减震板的结构,这个方法得想办法加高脚架
4、交叉更换电机和桨
5、换用老款Daya550的云台悬挂结构

楼主:
X-CAM A10-3H

网友G:
引用 楼主:
X-CAM A10-3H

能上一下详细的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上一下详细的配置吗

达亚550机架,大疆E800简装带配套1345桨,好赢乐天40A电调,华科尔白D10遥控,分电板带5V及12V输出,大疆V1飞控加原配GPS,V2的PMU加IOSDmini,及LED模块,X-CAM三轴云台,加小蚁运动相机,5.8G600mw图传,除飞控用的二手其他都买的全新的!上的狮子6S5300mah 30C电池!卸了电动脚架用的原配脚架现在起飞重量正好2.4公斤

楼主:
引用 楼主:
达亚550机架,大疆E800简装带配套1345桨,好赢乐天40A电调,华科尔白D10遥控,分电板带5V及12V输出,大疆 ...

前边也是这配置只是电机用的朗宇V3508  580kv上APC1238桨,上暴力熊4S5800  30C电池续航8-10分钟!航拍很好没得一点果冻!想提续航就换了大疆E800上6S5300的电池!续航还是只有8-10分钟,而且现在果冻严重!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上一下详细的配置吗

前边也是这配置只是电机用的朗宇V3508  580kv上APC1238桨,上暴力熊4S5800  30C电池续航8-10分钟!航拍很好没得一点果冻!想提续航就换了大疆E800上6S5300的电池!续航还是只有8-10分钟,而且现在果冻严重!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上一下详细的配置吗

就图上这样的!!!

网友:
云台怎么样

楼主:
感觉不咋样吧!!不怎么稳定!而且太重了!裸云台就280多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