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电压怎么都不准

楼主(2015-12-26):
买个天飞8,电压显示整整低了 1.0v
天飞7,低了0.2v

买个乐迪AT9, 电压显示高了0.5v
最准的富斯Th9x,电压只高了0.2v
(要知道,对于锂电池,这0.x付是很重要的)

另外两个devo7e用的镍氢电池,显示还算准确吧

( 后来 补充:很多遥控器有电压校准功能,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A:
D10 SUV 低0.5v,没办法效准,自己记住就好了。。

网友:
天地飞的开关不行,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内阻大造成的 ,试试在开关里面喷点防锈剂 多拨动开关几次 会有所改善

网友B:
开关用久了生锈电阻变大,会有压降。

网友:
试试x9d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 SUV 低0.5v,没办法效准,自己记住就好了。。

同D10刷SUV,我的是低了0.2~0.3V

网友C(2016-01-31):
你搞这么多遥控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这么多遥控器干什么?

看来你还不是航模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