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w小主轴的加工极限试验

楼主(2015-12-26):
很久没来了,发个最近做的实验,看看800w的小主轴能加工啥
(800w翰X的电主轴,很小)
首先搞木头是没有问题,,因为这玩意就是木工雕刻用的,,哎,说废话了
那么,铝合金,,实际上转速2万转,进给1000,下切1mm的话,铣铝合金还是没有问题的,声音也还比较好听,,当然重点是我加了切削液,,这个必须加,看看我做的零件吧

重点是切削液,,一定要加,不然绝壁糊刀,,试验的时候也是心理嗖嗖的啊
那么,铣铁可不可以嘞,,,这个比较yy,,哈哈
同样也是加了切削液,转速依旧是2万,靠速度不是靠力量了。这点跟铣铁时转速低进给低有点不能相比了。转速20000,进给50,下刀速率也是50,但是每次下刀仅仅0.2mm,,4mm整体合金铣刀,,声音也是比较能接受的,切削液冒烟,跟着火似的,但是加工之后效果,,吼吼,,看图

不得不说精度和光洁度都是不错的,,只是照片缩小了,高清图传的太慢,,,
种种证明,这800w小主轴还是能满足一些加工要求的,只是重点是必须加切削液(另外我的机器机身是铸铁的,比较结实笨重),,不加门儿都没有,,有谁再嫌这主轴小,不能干活我就不开心了,,

网友A:
技术不错啊,有活能不能代加工?

网友:
4mm铣刀加工熟铁转速能保持3000~3800就行了吧,两万转,加冷却液都冒烟,完全不是切削,而是磨削,不存在光洁度,

网友B:
除了刻字9000转,其他转速都在4000以下,转速要合理,不能一味高啊!大兄弟。

网友C:
问下 需要什么切削液呀, 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 需要什么切削液呀, 可以介绍下吗?

金属切削液,也可以称为乳化液,皂化油,,一般循环两个月就要换了,会臭,不循环很快就臭,作用是改善切削效果,光洁,冷却,防止机床工件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刻字9000转,其他转速都在4000以下,转速要合理,不能一味高啊!大兄弟。

对,您说的是正常的cnc加工参数,可这个毕竟是个小主轴,而且是专门搞木头的,靠的就是转速大来提高惯性,我这完全属于试验,,,而且,雕铣机都属于高转速快进给吃刀小,,光洁度就算没有留量光一下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 需要什么切削液呀, 可以介绍下吗?

我们这叫白油,,不是兑水的那种切削液,就是一种油,,粘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啊,有活能不能代加工?

可以啊,小的铝合金零件,木头雕刻的工艺品(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都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切削液,也可以称为乳化液,皂化油,,一般循环两个月就要换了,会臭,不循环很快就臭,作用是改善切削 ...

我们这叫白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白),就是一种油,,用水兑的那种切削液就像您说的,不用了就臭,,而且劣质品还会腐蚀机器,,,我们一直都是用这种白油,无味也不会有残留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叫白油,,不是兑水的那种切削液,就是一种油,,粘度很低

这种油 是不是不好清洗呢  会流到机器上那都是呢,  我的雕刻机偶尔还雕下木头 亚克力啥的。

网友D:
想知道楼主说加工的声音很好听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自己2.2kw磨具主轴加工铜、铝合金,我感觉声音都是惨叫,也加了切削液。加工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声音我真是接受不了呀,那个惨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油 是不是不好清洗呢  会流到机器上那都是呢,  我的雕刻机偶尔还雕下木头 亚克力啥的。

很好清理,跟水一样粘度很低,,另外这个是加工金属用的,,,雕木头亚克力也不用切削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楼主说加工的声音很好听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自己2.2kw磨具主轴加工铜、铝合金,我感觉声音都是惨叫 ...

额,相比加工中心来说吧,厂里比较闹,,这个声音相对来说不明显,,,就是正常铣削的那种声音,机架不颤,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叫白油,,不是兑水的那种切削液,就是一种油,,粘度很低

白油  我们这就是缝纫机上用的油

网友(2018-03-13):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叫白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白),就是一种油,,用水兑的那种切削液就像您说的,不用了就臭,,而且 ...

切削金属的噪音大吗?居民楼内能不能接受呢?我也很想D一个!

网友(2019-01-29):
转速太高有必要吗?

网友(2019-03-04):
加工钢件是否转速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