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DS7.2的安装注意事项-暨荣升少将纪念帖

楼主(2015-12-27):
不知不觉变成了老模友,论坛里也升级为少将了,技术没啥进步,开始有点喜欢分享,希望自己分享的东西有点用,也证明自己的模型之路没白走。
前言:
最近入了二手全新没装的KDS7.2,感觉聚划算,今天就说说KDS7.2安装的注意事项,不一定正确,这飞机前面有点小争议,先撇清我不是托,真的不是啊!
买飞机前仔细查了相关的问题帖,主要问题是皮带和单向,所以在安装过程中比较注意这两个部位。
设计:
KDS7.2在安装过程中发现很多地方的设计还是很有新意的,应该是下了功夫,我是搞机械设计的,因此对合理的设计就会比较喜欢。
1)FBL旋翼头,个人还是喜欢FBL,受力比较简单清晰,当然DFC这么多机在天上飞也没有出问题的,也证明DFC也是合理的;
2)齿轮模数,比较大,齿深比较深,理论上可以承受的载荷更大;

3)金属齿轮,只需更换塑料的那个就可以了。
4)金属模块化组装,很多小组件设计的比较到位,整机安装过程比较顺利,也比较快速。
注意:
目前仅仅飞行了50起落不到,不敢说后面没有问题,但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有惊喜
1)机体结构的安装方法和保证主轴承座的同轴度,之前写过帖子,请大家参见: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2619,这里反复强调一下机身紧固件紧固的顺序:主轴轴承座区域、马达安装座区域、尾管区域、最后是其余区域;
2)皮带,个人认为皮带是很麻烦的设计,表面上好像柔性连接,实际上耐久性很难保证,LOGO700的皮带用来驱动尾伞齿,尾巴虽然转速高但尾变距形成的阻力不大,扭矩也不大,皮带承受的拉力也不大,而KDS7.2的皮带用来传递马达到旋翼的扭矩,现在700级的马达功率都在4450W以上,最大输出扭矩没有数据,主旋翼变距的阻力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在电调定速又很变态,任凭你怎么抽风的摇杆转速就是不减,皮带承受的拉力相当大!因此首先皮带在安装上不应过紧,皮带的齿和齿轮的齿需要啮合,齿的啮合需要很高的精度,而皮带具有一定的弹性,拉的过紧一定会改变齿间距,加上飞行中皮带受拉力进一步加大齿间距,啮合不好一定会导致提前损坏,这里建议两侧拉直贴合良好,适当拉紧就可以了,不要使劲拉紧皮带,你问什么叫适当拉紧?我TM也不知道哎,所以皮带很麻烦嘛,保证不了安装的一致性;为了应对大载荷皮带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宽度加宽以后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皮带轮和电机轴平行度问题,不平行会导致皮带两侧受力不一致,加快损耗。KDS7.2的第二轴承座机加安装板和电机座是分开的设计,GOLBIN是整体设计,个人认为整体的更容易保证一些,分体设计确实在电机装配上简单一点,但保证平行度难一点,主要是没有基准,这一点也看大家的感觉了。看帖子大家说KDS7.2皮带的寿命在100起落左右,当然他们飞的比较暴力,希望我可以飞长一点,不过皮带本来就是易损件,和轴承一样进行周期性更换也是正常的。

3)大齿盘的安装,我在安装大齿盘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问题,在大齿盘下面包装有两个垫片,电子说明书中已经明确强调只安装红色的大垫片,小垫片不要安装,根据之前的帖子信息,KDS7.2单向出问题就是在这里,单向有很强的承受径向载荷(垂直轴的方向)和扭矩的能力,但轴向载荷(平行轴的方向)承载能力比较差,KDS7.2的大齿盘和小齿盘没有固定措施,需要通过下面的垫片挡住插销,并固定大齿盘的相对位置,如果下面的垫片顶的过紧,没有间隙,尽管上面的限位环可以限制主轴移动,但变成了静不定结构,负螺距的载荷不知道是限位环承受的还是下面的单向承受的,可能是同时承受,而且可能单向承受的更多,单向确实容易损坏。我在第一次安装后发现即便是仅仅安装红色的大垫片,大齿盘就已经被固定住了,上面被尾传动金属齿轮限制,下面被单向限制,而且咬合过深,转动过程中小齿盘有噪音,因此我将下面红色的垫片从3.9mm打磨到了3.6mm,用平锉也就10分钟,打磨后齿盘可以整体向下走一点点,大约0.1-0.15左右,齿轮噪音没了,另外单向下面的垫片间隙也多了0.15左右,肉眼可见,应该可以确保飞行中单向不会承受轴向载荷了。估计每架飞机装机的实际情况可能都不会一样,因此不能完全按照我的做法来做,但原则是一样的,可能不需要打磨你的就ok。

4)尾桨夹拉杆,装机到后面都是头晕眼花的,根本没注意这个小拉杆的球头扣两侧孔径不一样,我用球头钳一下就给压裂了,害得我首飞耽误了一个星期,低级错误希望大家注意。

5)接线处保护,我记得还是老包教的,接收机和陀螺仪插线都要用热熔胶封住,防止振动脱落,安全第一。

6)接收电,接收电很关键,我的logo600sx炸鸡两次因为插头,一次电池没绑紧把插头带开了,另一次插头竟然融化了。700级飞机独立接收电还是很关键,我用2S直驱,然后引出两个输出线,一个接到接收机,一个接到陀螺仪,安全第一。另外舵机线很细,经常插拔容易出问题,建议转接一下,插拔粗线就好一点。

重量:
KDS7.2起飞重量5.9,比我的logo700略微轻了一点点,也基本差不多了。

感觉:
1)噪音很小,皮带的贡献;
2)传动顺畅,推一下大奖自己能转好一会,传动损耗小;
3)同样参数飞行中反应比狗700灵活,手感不错。

配置:
1)马达:KDS 4725-540KV
2)电调:K200,从logo700(暂时歇菜)上拆下来的;
3)舵机:DEKO,HV3300和HV3125,力量很足。
4)陀螺:minivbar

视频:
1)飞行前注意把桨上紧,这个桨夹开档尺寸略大;
2)飞行技术过渣+今天风狂大+冻手+睡眠质量不好=东倒西歪;

合影:
1)这三个货都是重量级的,差不多都在6kg左右,都是好机。

2)这里还有一个货自己在反省呢

网友:
好帖啊哥们!加个Q吧805145284

楼主:
嗯,紫光路。

网友A:
我们这有人飞7.2的,我觉得7.2飞起来的声音比起亚拓700生意大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人飞7.2的,我觉得7.2飞起来的声音比起亚拓700生意大好多啊

那个噪音就在小齿盘和尾驱动齿上,不能咬合的太深,我一开始也是噪音大的要死,小齿盘向下调整0.15左右后立马就安静了,而且确实很安静,声音也比较好听。

网友B:
顶一下楼主,非常细心,学习中。

网友:
学习
安装过5.5,感觉是台好机。
但是几个问题:
1.横轴橡胶圈实在太硬,而且紧。安装费劲
2.电机齿安装到最底,大齿上皮带仍然不居中,除非换电机或者电机齿倒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楼主,非常细心,学习中。

网友(2016-05-03):
你好 能帮我量下 油王桨 和 芬记桨的 重量吗  多谢!

网友:
皮带拉力那个可以用弹簧秤测某个位置拉力值,这么大家有个交流标准了。

网友:
7.2已经稳定了,之前有伞齿咬合过紧的问题,按照说明书重新装了一遍,现在飞行没有什么杂音,都是纯纯的电机和桨的声音,非常震撼的机,手感非常棒,越来越喜欢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好文章学习了!其他机型使用起来也要用这个方法吗?

网友C:
雷虎E700也是6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人飞7.2的,我觉得7.2飞起来的声音比起亚拓700生意大好多啊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虎E700也是6公斤?

那个是E720,不是E700。

网友:
反省的应该是你自己,飞机没有错

网友(2016-07-06):
引用 网友D:
紫光路?

你也紫光路?

网友:
不是,看到过孟大神在那里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