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电压

楼主(2015-12-27):
大家把飞行电压豆报警都调到多少v啊,我设置到了3.6v,1300毫安锂电池飞一会儿就报警了,是不是和天气冷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机和我的几乎一样

网友:
保有量大

网友:
天冷电池累可以设成3.5试一下,看落地后电压回升怎样。

网友:
达普3.5 纳米3.4

网友:
其实一般好点的电池 弄成3.5 3.4都成,,不会太伤害电池的,一等电芯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A:
我单芯3.4下地。能回到3.6以上就很安全。如果天上3.7就下地 起码还有40%以上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