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楼主(2015-12-27):
想請教個位模友大神:我的飛控是NAZA Lite有刷V2 電機是2212 930kv機架是F450 飛控是不知名的20A電調,GPS是非凡N2,想請教各位大神為何GPS校准完,一加重油門,四軸立刻往後翻倒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謝謝

网友A:
飞控设置正确的话,桨安错了要么线接错了

网友B:
电机正逆有误,或桨装错,或电调口插错

网友C:
电机布线有误或者就是 桨按错了

网友D:
电机转向或者电调通道插错了,初步调试完哪有直接飞的,你应该给个小油门用手抓住飞机试试飞机所有的反应以后再飞的

楼主:
我知道了,謝謝各位模友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