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怎么设置自动盘旋爬高,,固定翼

楼主(2015-12-27):
想设置自动航点穿云,

这些航点命令都是什么意思,,

盘旋爬高是哪个,,想用这个穿云

网友A:
暂时也是用指点飞行 自动盘旋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也是用指点飞行 自动盘旋爬高

哪个是盘旋爬高的指令

网友:
还真没试过,不知道定点模式飞行的话,能不能控制高度,能控制高度的话不就是盘旋上升了吗

网友:
四轴的话,定点一开,满油上升,

网友:
好像有个盘旋模式,不过参数不知道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