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失控概率?

楼主(2015-12-27):
我用的华科尔白色D10的控,买了不到一年,失控3次了,也听说D10失控的情况特别多,也知道造成失控的原因也特别多,想请问一下该如何降低失控概率,通过增程?换新的高频头?

网友A:
新固件的D10应该解决的失控问题
关于D10的失控你搜搜论坛看看吧

网友B:
1.每次飞行前都检查一下飞行器,特别是叶片和电机。
2.作每次飞行前都要遥控器和飞行器的电池满电,特别是飞行器一定要满电。
3.飞行的环境特别重要哟。

网友C:
我用了将近一年D10,几乎每天飞但从未失控过

网友C:
电压和飞场周围的电磁环境非常重要,电压过低和电磁干扰往往是造成失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