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自己买的便宜的1855碳纤桨,坐下静平衡 可是某宝上卖的简易静平衡器那个横轴太细了是3MM的,浆的中心孔是4MM,问下老手们怎么做的静平衡用什么做的,谢谢老手们献计献策

网友A:
平衡器的軸有兩棵絲母,張絲母反過來,用有斜位的那邊就可以固定了,5mm也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器的軸有兩棵絲母,張絲母反過來,用有斜位的那邊就可以固定了,5mm也沒有問題.

浆的孔径小  螺母斜面哪里放不进去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的孔径小  螺母斜面哪里放不进去 啊

一邊用平面的,另一邊用斜面,如果槳的孔徑小於平衡器的軸徑那就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