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机控制固定翼方向怎么个连线法?大神们

楼主(2015-12-27):
求助:双
电机
控制固定翼方向怎么个连线法?大神们

网友A:
要用自定义混控,设置一个油门通道混控第二油门,然后设置方向舵混控油门,方向舵混控第二油门。方向舵混控的注意混控比例别太大。

网友B:
完全没必要,差速控制应用还是别用在飞机上~船上还是可以的~当然你要用我还是很期待你的技术贴~遥控器设置混控,需要先对电机做拉力测试然后计算出拉力值再设置混控

网友C:
双发直接接Y线 还是三通道就可以了啊混控好复杂 有必要吗

网友D:
楼主,你为啥不用方向舵和副翼完成转弯,双马达的差动控制,很复杂,飞机的可靠性下降了。

网友E:
双电机混控方向一般用在玩具机上,精度,可靠性,可操作性都差。不建议用。

网友F:
淘宝那种儿童玩的小飞机大多数是双电机差数转向的,真正航模好像没有用差数转向的吧?

网友G:
这个!!期待楼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