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MZ和18SZ的差异

楼主(2015-12-27):
价格差异比较大。在功能和性能上主要有什么差异?谢谢!

网友A:
妹子与嫂子的区别

网友B:
楼上精辟。一般使用功能上几乎感觉不到差别。除了心理上的差别。
比如常用的副翼-->方向舵混控功能,18SZ与18MZ几乎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除了界面排版有所差别外,各种功能基本相同。
楼主实在想知道区别,下载二者说明书对比下就可以了,特别针对自己需要的功能。不需要的功能有区别也没啥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妹子与嫂子的区别

网友:
14SG和18SZ 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  价格差距不是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精辟。一般使用功能上几乎感觉不到差别。除了心理上的差别。
比如常用的副翼-->方向舵混控功能,18SZ ...

非常感谢!

网友:
界面上有区别,拍照、录音等感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