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载云台、相机首航!航拍三峡大学!

楼主(2015-12-27):
折腾450 很久了!前几天终于所有东西配齐!  起飞重量1560克,5200电池,设置3.8V报警,温柔飞行10分钟左右,降落后还剩3.85左右!?from=y1.7-1.2

网友A:
求配置 云台型号 与相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配置 云台型号 与相机型号

  450机架,朗宇2212 kv 980+1045正反桨,APM2.8飞控 +m8nGPS, 好赢天行者30A电调,ts835 600毫瓦图传改蘑菇天线,5200毫安电池,轻量版两轴无刷云台,小蚁相机(实际比视频清晰多了,拍的时候忘记撕掉镜头上面的保护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机架,朗宇2212 kv 980+1045正反桨,APM2.8飞控 +m8nGPS, 好赢天行者30A电调,ts835 600毫瓦图传改 ...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机架,朗宇2212 kv 980+1045正反桨,APM2.8飞控 +m8nGPS, 好赢天行者30A电调,ts835 600毫瓦图传改 ...

能加Q请教一下吗

网友B:
450挂5200电池,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挂5200电池,会不会太重了

还好吧   有的魔友F450起飞重量都有1700多克了
我的才1560克!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
F450挂4200电池是最佳的

网友C:
楼主 我也是 你这个架子 2212 920KV的电机 配的1047浆  加云台 山狗 图传 3S5400电池 起飞重量1452G 已经超重了,2212的电机 最佳重量还是1200G左右。还是不要飞太远了。 最近我也在想升级呢,还是喜欢航拍、纠结于自组还是成平。楼主有打算吗,会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也是 你这个架子 2212 920KV的电机 配的1047浆  加云台 山狗 图传 3S5400电池 起飞重量1452G 已经超 ...

你是什么比我轻一点的啊?我有点想升级S500机架,换2216电机,但是不知道续航时间会缩短多少。 成品机修不起,自己diy还是有意思些,控还能玩玩固定翼什么的 。1500克左右 还好吧    我有个朋友1700多克  拍的还蛮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比我轻一点的啊?我有点想升级S500机架,换2216电机,但是不知道续航时间会缩短多少。 成品机修 ...

我云台直接挂下板上,也可能电池轻点这都不好说,还能在减点,懒得折腾了。我一直在看碳架,四轴 轴距500左右。S500跟450没啥区别吗还是别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