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不需要固定到飞机上,就可以调试了吧!!!

楼主(2015-12-27):
k8不需要固定到飞机上,就可以调试了吧!!!因为到底没有确定要怎么放k8,先问一下可以先设置舵机了吧!

网友A:
如果你不固定到飛機上,例如K8是歪的,那舵機就會在修正,結果你安裝舵機臂時是不對位的,要不在桌子上平放K8舵機,通電,舵機復位後拔電先裝舵臂,這就可以

网友:
先安装再调试,不然就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固定到飛機上,例如K8是歪的,那舵機就會在修正,結果你安裝舵機臂時是不對位的,要不在桌子上平放 ...

理解了,谢谢

网友:
不用固定也可以调试,舵机调整时候,修定选项不会管陀螺是什么位置的。但是最后固定陀螺时候检查一下陀螺安装方位选项,要不然秒炸。

网友:
进入"安装"后,在调舵机中立点和螺旋总距时不会受到陀螺仪修正的影响,可以不装到飞机上直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