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大伙推荐个机架 电机是2204 电调是10A的 想改航拍

楼主(2015-12-27):
电机 是2204   电调是10安  不要换用穿越机架 在大伙推荐 个机架 ,正常的 X机架    ,打算把CC3D  换成大疆的控,,求推荐机架。想改航拍

网友:
2204小了点吧

网友:
2204 挂什么摄像   小

网友:
去淘宝大力或者其他电都可以便宜的有250配件也便宜更换也方便

楼主:
有淘宝 链接吗

网友:
我用银燕2204II电机配好赢飞腾10A上6040烧过4个电调,而且全部只烧1、3,,后来换成15A现在没烧过了~楼主别不舍得那点点重量用小电调了~太不靠谱了,2204带6寸浆动力完全富余

网友:
航拍需要什么?

第一是留空时间,因为你要拍摄画面的
第二是载重,当然这个你如果用山狗不加云台也可以不考虑
第三是GPS和定高,这个你换飞控就行了

所以就是要留空时间。

你玩的穿越,2204肯定是高KV的,所以不合适。要留空长,只能是大桨低KV。

所以你可以换2212+15A+8-9寸桨。电调15A

机架F330,F450之类

网友A:
电调如果不换比较危险,虽然低KV的电流也不大。最好是换。电机一定是要换的

我查了下商家写的,朗宇A2212 980KV+9*4.7,11V电流8.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如果不换比较危险,虽然低KV的电流也不大。最好是换。电机一定是要换的

我查了下商家写的,朗宇A221 ...

我打算用250机架 把飞控换成大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