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疆悟的热点环绕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听说把开关打到f位置,设置的界面就会弹出。我想知道热点环绕,航线设定,热点跟随这些功能在飞行途中能不能进行设置,还是在起飞前设定,在飞行中打到f位置会不会退出gps模式?

网友A:
不会,可以在飞行中设置。

网友B:
把开关打到f位置,设置的界面就会弹出。热点环绕,航线设定,热点跟随这些功能在飞行途中可以设置,在飞行中打到f位置不会退出gps模式 退出了就没有这些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