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起飞上下突抖

楼主(2015-12-27):
如题   X3起飞上下突抖     飞机起飞在地上转速刚起来飞机就上下突抖  10个起落有6个起落都是这种情况   有时起来离地就好了  有时在地上上下突抖  起来也上下突抖    还有就是上下突抖不是一直突抖  隔上几秒钟猛地上下突抖一下   就好像快速打总螺距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控是14SG才换的  和遥控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估计和控关系不大

网友B:
会不会是陀螺感度没调好啊?我以前高了 也抽

网友C:
估计是升降舵机,或是换个陀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控关系不大

嗯  我也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陀螺感度没调好啊?我以前高了 也抽

感度试了好多次了  只是调尾部感度吗  主桨感度呢   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升降舵机,或是换个陀螺试试~

嗯嗯  好的  试下

网友D:
是不是震动过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试了好多次了  只是调尾部感度吗  主桨感度呢   求告知

你好 我的是ebar陀螺 副翼和升降的感度是可以调的 不是调尾巴感度 不知道你的副翼和升降能不能调啊

网友:
主轴上下窜?

楼主:
不是主轴   感觉是舵机或者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震动过大造成的?

震动不是很大

网友E:
直机运转后整体十字盘抖动,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描述准确,那么我给你细致分析一下:
首先机飞行中在0螺距位置也就是正负螺距切换时上下跳动较大或者说 在负螺距时推一点正螺距机的螺距反应会很大,这个现象 首先楼主要检查 主轴;

如果在静态机不跳舵,飞起后有集体螺距跳动的情况,请首先排除震动,用kbar vbar的魔友请买蓝牙模块,插上后试飞看实际飞行震动,值请控制在1000以内;

震动范围小依然如此,请检查电子连接端是否插牢靠,由于楼主的情况是集体螺距,请检查接收机的集体螺距信号线是否插捞,如果以插到底,那么拔下 在把金属母头从信号线插头中取出,仔细观察此金属是否过于松动或者有虚焊、虚连等情况,如果什么也看不出来,请把此处调节的稍紧一点,在插回原位置;

仔细检查信号线中途是否有皮破损,尤其是和碳纤板接触的部位或者贴靠的部位,重点检查;

如果还是老样子,那么 和魔友借个陀螺仪 试试看即可;

网友F:
我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排查了一遍都没问题,觉得是K8 出问题了,后来换了K8爽飞了几个起落没问题,正在高兴,结果老问题又出现了,没办法只好换了接收机,这下彻底好了,飞了几百起落再也没出现,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我的最后换了接收机才彻底解决了,不知道你和我是不是一样的 ,试试换掉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机运转后整体十字盘抖动,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描述准确,那么我给你细致分析一下:
首先机飞行中在0螺 ...

嗯嗯  分析的很有道理  就是在零螺距附近  集团螺距有抖动   10个起落4个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再按照你说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排查了一遍都没问题,觉得是K8 出问题了,后来换了K8爽飞了几个起落没问题,正在高兴 ...

恩  陀螺仪是K8   接收机用的是futaba  R617FS   控是14SG   是不是控和接收机不是很匹配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第三軸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