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精装好了,用升级后的NaZe Lite飞控,但很沮丧,达不到预想结果。。。求救!

楼主(2015-12-27):
加班加点,早赶慢赶,历尽几次重来,终于把山精装好了,飞控是升级过的Naza Lite,刚才连夜试机,机子也预热了,也正常收到卫星,指示灯绿色双闪,由于心里没底,手持飞机过头顶试飞,Gps模式起飞,加油门到一半,似乎可以脱手了,我将油门多加半格,试图让飞机缓缓起飞,那时飞机电机突然加速,上窜,并没有那种平顺加速的感觉。油门在正中位置,有时飞机狂转,减少油门到三分之下甚至更少,电机转速也不是马上降下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稍稍放手,但飞机飘移较大,反正就不是那种平顺,随心所欲控制的感觉。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控原来用在飞越650四轴上的,用得很好啊?

楼主:
Gps是贴在机壳上的

网友A:
调参校准油门,手动调也不至于拿过头顶吧,多危险,自稳模式都没有飞好,直接上GPS模式不妥,再检查一遍电机电调接线,桨顺序。白天再试试吧

网友B:
查看感度,原来650的参数和精灵350的参数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校准油门,手动调也不至于拿过头顶吧,多危险,自稳模式都没有飞好,直接上GPS模式不妥,再检查一遍电 ...

油门行程也校正过了,那电调的报警声怪怪的,不知校正成功没,我也估计是油门行程的问题造成油门不平顺。电机,桨第一次安装弄反了,找了台精灵3对照安装,已能正常正作。另外发现飞机震动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感度,原来650的参数和精灵350的参数肯定不一样!

好的,还真不知怎么调,650的是用默认的参数

网友C:
感觉像是电机过载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电机过载的意思

全重1042克,含3s4200电池了,应该不重吧,电机是2212,Kv920的。但飞起来电机好象挺吃力的,机身明显震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重1042克,含3s4200电池了,应该不重吧,电机是2212,Kv920的。但飞起来电机好象挺吃力的,机身明显震动 ...

抖动就对了,感度不对肯定抖。你的原因就是感度不对造成的。还有就是NAZA LITE的GPS能力太差。我的早就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抖动就对了,感度不对肯定抖。你的原因就是感度不对造成的。还有就是NAZA LITE的GPS能力太差。我的早就换 ...

换什么Gps好些

网友B:
某凡.....8代GPS,我原来用LITE原装GPS空旷地顶了天就9颗星。现在用某凡的随随便便15颗。参数你可以找其他精灵玩家要一个大概的,然后你自己再飞一下重新再做微调就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凡.....8代GPS,我原来用LITE原装GPS空旷地顶了天就9颗星。现在用某凡的随随便便15颗。参数你可以找其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凡.....8代GPS,我原来用LITE原装GPS空旷地顶了天就9颗星。现在用某凡的随随便便15颗。参数你可以找其 ...

非常感谢

网友:
看样子是翱云电机吧,这电机动平衡不行,我有好几个,都比不上我20多一个的山寨战神,还有翱云的桨也是有问题的,动平衡十分差。你最好检查一下鸡鸡的震动,你出现的情况一般都是震动造成的。我也有一个台山寨的小妖精,原本是用你一样的电机,后来更换了山寨战神电机,定点悬停都十分正常,高速前进也不掉高,飞控是用apm mini,检查震动都在合理范围。

楼主:
是翱云电机,现在可以飞机了,刷的v2,但感觉机子定点不是很理想,飘移,上下浮动,准备调感度,据说还要调GPs安装角度,呀,还有得折腾

网友:
我也在测试我的山寨妖精,现在我用 8038桨,十分稳定,定点定高一样出色,我建议你还是从减少震动方面解决,这基本和飞控感度没啥关系,何况dji naze lite 的飞控所谓的感度最多是遥控比率快慢而已,不是一般飞控所说的pid,调整后,对飞控控制本身震动造成的问题解决不大,并且会留下隐患。

网友E:
dji naze飞控都是设定好默认参数,一般都是给 400以下轴距鸡鸡用,都十分稳定,gps定点一般有6个星星都正常,不会出现上下抖动偏移,震动才是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dji naze飞控都是设定好默认参数,一般都是给 400以下轴距鸡鸡用,都十分稳定,gps定点一般有6个星星都正常 ...

兄弟,震动怎么解决?我见有的模友说换原装Apc桨会好很多

网友:
你先弄一下飞控的减震,如不行,就直接换好的电机和桨,gps的问题不是很大,当然全换是最好,但我认为还是震动造成的,今天我也调试好了,小山精,高速暴力爽飞,我的配置是  2212战神电机,atg 8038螺旋桨,4s 5200电池,暴力飞也可以有20分钟左右。定点定高都没有问题,定钉子一样

网友:
震动是由于电机和螺旋桨造成的,尤其是高频振动,对飞控影响更大,会导致飞控计算错误,才导致抽风,解决办法就是给飞控加防震贴,螺旋桨和电机要动平衡好,你的电机和螺旋桨基本没有动平衡可以说,联系一下电机店家处理吧

网友:
我的扣扣 2410344942,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E:
我今天测试好了我的小山精,配置是 2212  8寸浆, 迷你 apm ,m8n gps 模块,基本暴力飞也有20分钟。解决高频振动是关键,给飞控加防震材料,电机和浆动平衡也要靠谱,祥云的电机和浆动平衡不太靠谱,你去联系店家给你弄吧。我的扣扣是  2410344942,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测试好了我的小山精,配置是 2212  8寸浆, 迷你 apm ,m8n gps 模块,基本暴力飞也有20分钟。解决高 ...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2-24):
用非凡科技的s1/s2是独立的gps,没啥用,用非凡科技n1/2/3可以共用naza飞控的gps,更真实点!

网友:
不要以可不可以放手作为好不好飞的标准。
不管玩什么飞机,手不离控是基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震动怎么解决?我见有的模友说换原装Apc桨会好很多

我试过我的精灵1用原装DJI桨和副厂桨,原装的震动少好多好多,空中稳定性比副厂的好太多了。副厂的,桨的平衡性不行,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