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航拍的负重问题

楼主(2015-12-28):
大家好,F450机架,apm飞控,3s 5200的电池,2216 800kv电机,1147桨,具体重量没有测过,悬停大约55%油门,请问这样的情况可以上图传加2轴云台加小蚁相机吗?会不会动力富裕不足,另外请教大家的空载和满载悬停油门大约都是多少?谢谢大家

网友A:
估计会!上4S电可能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会!上4S电可能要好不少!

好吧,其实也是要买好的桨,效率才高

网友B:
2212  KV980    1047 桨    5200电池 挂云台相机图传  起飞重量1560克   非常稳  留空时间15分钟!

网友(2016-03-02):
引用 网友B:
2212  KV980    1047 桨    5200电池 挂云台相机图传  起飞重量1560克   非常稳  留空时间15分钟!

APC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