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改装求指导

楼主(2015-12-28):
买了FS-i6,才开发现两根天线,加功放怎么改?只改一根还是全改?
论坛各位魔友求指导..

楼主:
没人知道嘛?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嘛?

网友:
自己改测试效果吧!不行再改回来

楼主:
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A:
i6带回传,其中一根天线是回收接收用的.
可以用收音机之类的试试,看一下哪个天线附近干扰,应该就是发射天线.
i6不太适合,还是上fs9之类的可换射频模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6带回传,其中一根天线是回收接收用的.
可以用收音机之类的试试,看一下哪个天线附近干扰,应该就是发射天线 ...

收音机…这个土方法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音机…这个土方法真好。

额,刚刚试了下,2.4G对收音机好像没啥影响.我是FS9
要不,你发照片的大图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刚刚试了下,2.4G对收音机好像没啥影响.我是FS9
要不,你发照片的大图看一下吧.

图中两根天线明显,竖着和横着。他们都说竖着的是2.4g天线,横着是接收机回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两根天线明显,竖着和横着。他们都说竖着的是2.4g天线,横着是接收机回传吧?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
不过我倒是又想到个方法,把那两根天线取下一根(屏蔽罩上方的两个插座),,,
看是发射信号差了,还是回传接收差了,以此来判断.

网友:
两个都是发射,一段时间发射,一段时间接收,你改垂直的那个天线

网友: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