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R25

楼主(2015-12-28):
新到MR25,用14SG。遥控其它通道都设定好能用,就解锁电机没反应,在APP上也看不到解锁动作,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告诉你  F 很多接收机不兼容!比如 6303   需要升级  但是升级以后 4S 电池不能用会少! 反正这个飞机到处是BUG!

网友:
你是用固定翼模式还是多轴模式啊,是不是有混控到

网友:
你可以在建个模型重新试试看,我也用14SG,2008接收,一次搞定,到现在都没啥问题。也做过升级,都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搞定,是5通道行程不够,加了50,现在可以了,可现在飞机飞起来向左后飘,遥控在手机App里校过行程,是不是需要校准IMU,找不到那里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搞定,是5通道行程不够,加了50,现在可以了,可现在飞机飞起来向左后飘,遥控在手机App里 ...

可以升级一下程序,调整一下重心,看看轴管上的刻度可以适当作调整。手动棒棒哒

网友:
个人觉得姿态只是新手练习使用,手动才是王道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一下程序,调整一下重心,看看轴管上的刻度可以适当作调整。手动棒棒哒

不知道怎么升级程序,机子上没插数据线的地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升级程序,机子上没插数据线的地方,谢谢

升级程序要用电脑的蓝牙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