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否,感谢

楼主(2015-12-28):
听说充电器电源输出端+极串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防止电压的浪涌防止瞬间电压过高烧毁充电器,请教是否要串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具体什么型号 ,我电源输出是24V70A -最大107A,谢谢

红色圈中

红色圈中

快速恢复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
楼主说的叫做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一般都是放在电子产品电源输入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如果电源有些高压脉冲,可以利用这个二极管瞬间导通,流过大电流,并保持一定的钳位电压,目的是保护内部的电子线路。
输出端没见过放这个管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电压值进行选择,耐压值不能小于24V,选个头大的,功率大,抗揍!

如有不足,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