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下大家飞赛斯纳182油门最大了还是失速,,

楼主(2015-12-28):
好,问下大家飞赛斯纳182油门最大了还是失速,,飞不直,,在天上是左晃右晃,,一会头底,一会头高,,,飞远心里想要飞回来但是就是飞不回来,电调是40A   ,飞机重1035克  电机KV1000的桨是1060桨。。电池是2200  3S的,,请大家帮我看看呢??今天飞远,,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要不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A:
上次已说过你这样吊机测不准重心。找根细绳吊在机翼碳杆上看重心,用9050桨

楼主:
重心我测好了,,头是微底的。。。

楼主:
现在是我要飞直它就不听话,,一会左会右,,一会下一会上的很难控制

楼主:
现在能飞上天了我要飞直它就不听话,,一会左会右,,一会下一会上的很难控制

网友:
这飞机根本不需要额外配重

网友B:
电池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你说的左右晃,容易失速,就是头轻的症状,还是那句话,头重了好飞,而且稳,轻了不好控制,且易失速!对于上单翼飞机,头轻了就是灾难,但是对于中单翼类,影响不大!要我说把动力电池,想办法再往机头处移动,直到机头有向下15度到20度左右,再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会不会有问题

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D:
重心太靠后了!空气动力学原理,重心在压心之前是静稳定状态,反之是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太靠后了!空气动力学原理,重心在压心之前是静稳定状态,反之是静不稳定

重心太靠后了!空气动力学原理,重心在压心之前是静稳定状态,反之是静不稳定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左右晃,容易失速,就是头轻的症状,还是那句话,头重了好飞,而且稳,轻了不好控制,且易失速!对于 ...

我的机头多加了3颗5好电池了。。没飞我测了重心的。。。机头就有点向下了

网友E:
感觉是不是动力不足,我的赛斯纳配置都是2216+10*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不是动力不足,我的赛斯纳配置都是2216+10*7桨

我也不知道,,飞就上天就左右晃,,就没飞过直线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不需要配重,把那些配重全部拿掉,电池装在电池仓里,用浩业的黑色大孔浆(不要用那些小孔的),上浆夹,看你的描述如果操作正确的话,可能有两个问题:1、机子各舵面没有调中立位置;2、动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飞就上天就左右晃,,就没飞过直线

感觉你用2212的电机,你可以握住机尾巴,垂直,鸡头向上,慢慢把油门推到最大,如果手能慢慢松开,动力就行(推重比要超1),操作要小心,如果不行,就换电机,我的电机是xxd 2216 1250Kv配10*7马刀桨。至于左右晃,估计是没有调好副翼 这个要靠上天之后调微调的(首先地面上所有微调归零,舵面平)。

楼主:
慢慢把油门推到最大,如果手能慢慢松开这我试了,但是松开就会左右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已说过你这样吊机测不准重心。找根细绳吊在机翼碳杆上看重心,用9050桨

今天有飞了听你的换了9050桨,,但是飞飞机它不往前飞就左右晃,,,给风吹的一会这一会那的我就没法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左右晃,容易失速,就是头轻的症状,还是那句话,头重了好飞,而且稳,轻了不好控制,且易失速!对于 ...

你说的左右晃,容易失速,就是头轻的症状那我机头还要加配重对吧

网友F:
重心有问题,电机下拉也不够,另外最好能减重到800G左右。

网友G:
重心、拉力线、机翼迎角、舵量、EXP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另外,机型和动力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你这个是像真机,别以为塞斯纳不是像真机,像真机都是有难度的。第二,动力要大,像真机推重比要大于1.5。
好飞的飞机是练习机,轻木练习机,一般为40级、50级的,可电动可油动,随你。装机一定要在高手的指导下精准装机,请高手帮你地上、天上都调试好,你就知道什么是好飞的飞机了。要想空中飞行稳定,选轻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心、拉力线、机翼迎角、舵量、EXP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另外,机型和动力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你这个是像 ...

电调是40A   ,飞机重1035克  电机KV1000的桨是10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有问题,电机下拉也不够,另外最好能减重到800G左右。

电调是40A   ,飞机重1035克  电机KV1000的桨是1060桨

网友G:
换这个吧,包你好飞,阿波罗50,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这个吧,包你好飞,阿波罗50,电动。

看了很贵的哦

网友G:
飞机不分贵贱,好飞最重要,再加上好看,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不分贵贱,好飞最重要,再加上好看,完美!

这飞机我飞也就炸吧,,炸的我完了

网友H:
楼主最好找个人带一下,让他帮你调好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好找个人带一下,让他帮你调好再飞

我们这里没模友。。就我一个人啊。。苦的很。。。找场里要开40分钟的,,现在比前面好很多了,,能上天了。。。就是留空是间短,飞机不听话,,乱飞的。。一点没方向。。。

网友I:
电池怎么看着像2S

楼主:
我就看看论坛。。听他们说说就这样搞的,,,

楼主:
听老模友说飞的悠闲的,,我是飞的晕天晕地的,,比开始好很多了,,心也不慌了,,,能飞一会了,但是飞的东倒西歪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没模友。。就我一个人啊。。苦的很。。。找场里要开40分钟的,,现在比前面好很多了,,能上天了 ...

那能搞起来不容易,建议楼主换su-37,F-22等板机飞,塞斯纳没调好之前并不好飞

楼主:
这几天一有空还是接着飞,,,,坚持就是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能搞起来不容易,建议楼主换su-37,F-22等板机飞,塞斯纳没调好之前并不好飞

不事的,,我就飞,,炸完了再买。。。买了再炸,,我就不信了。。。我要把地球炸个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这个吧,包你好飞,阿波罗50,电动。

你的飞机我会买的,但是不是现在,等我会飞了,,我就买

网友:
你的电池不会是2S吧

网友:
话说,楼主知道机翼的升力线在哪吗???

网友:
2200  电池太小了  我的塞斯纳都是4s  5200在飞的  。

网友:
估计是头太重了,要来升降才能飞,容易出现左右乱晃。
这飞机我正在飞,重心在碳杆前10mm。
在地面满油不拉升降,滑行十几米就能直接起飞。

网友J:
我也看你的电池像2s,你的电机大;电池小,不匹配。这个机机用2212.1000kv.9寸桨足以。超过3级风就不要飞了,这种飞机真机也是轻型机也怕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飞就上天就左右晃,,就没飞过直线

也可能是装配不精,仔细检查一下方向舵舵杆和舵角的连接是否有空隙,连杆是否过细刚度不够,操控时弯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怎么看着像2S

电池是3S2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看你的电池像2s,你的电机大;电池小,不匹配。这个机机用2212.1000kv.9寸桨足以。超过3级风就不要飞了 ...

电池3s的2400的

网友K:
还有你这电池好薄啊  几c

网友I:
3S电池 那么薄?  你拍一张你电池的 特写 照片!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你这电池好薄啊  几c

我是3S2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3S电池 那么薄?  你拍一张你电池的 特写 照片! 我看看!

好的。。。

网友:
我的是3536无刷电机900kv,11.1v 1500mah,动力猛,容易起飞,当速度够得时候,偏的情况会没那么严重,重心也对的时候,基本就像动车一样,直冲,起飞后尽快升高。建议换个3536,马上起飞,电调40a就够了,然后你那电池要放在电池仓的位置,重心不对根本就不能飞

网友L:
一会左会右,,一会下一会上;基本没风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太重。动力不足或是重心不对,基本上xxd2212是没啥动力

网友:
我的70%油门,5米内起飞

网友:
新手就没必要操作副翼,升空后,左右舵就能控制平衡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会左会右,,一会下一会上;基本没风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太重。动力不足或是重心不对,基本上xxd2212是 ...

有风的但是也不至于飞不直。。。给风吹的就没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风的但是也不至于飞不直。。。给风吹的就没方向了

换个3536电机,动力够猛,基本就是直冲,像扔出去的石头,2212没力,2216还可以,3536六七十块左右

网友L:
2217和3536一样,可以选择2217,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L:
2217和3536一样,可以选择2217,比较便宜

好的,,我也有这感觉的,,但是模友一直说重心,,要不就说我打错舵。要不就是电池,要不就是其他的,,,

网友L:
基本上动力猛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2212真的很没力、2216也好不到哪里去,直接就2217

网友:
这种事情以前试多了,家里都大部分型号都有,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本上动力猛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2212真的很没力、2216也好不到哪里去,直接就2217

哦,,那浆要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浆要用多大的

就看你的kv值了,900到1100就用10到11寸

网友M:
楼主,我认为如果重心靠后就是抬头,然后失速,塞斯纳这款飞机你可以理解为一只手就可以飞,出现你这种问题,我觉得就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重心不稳,你的电池或者其他东西,没固定住,你加速,重心移位,那造成你现在这个情况是必然的,第二就是你的遥控设备有问题,信号延迟高,而你的舵量并不准确,(一般都会打多) 这样就会出现不知什么时候飞机突然抬头低头,左右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建议做个距离测试,看看到底有没有延迟,以上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一点点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这电池 我怎么看 怎么 不像 3S  就算是 也是缩水的   你测测你这飞机 拉力多少   你自己飞的时候有没有感觉 动力不足!  动力不足 就会导致 不受控制   舵效不高!

网友:
电池好像1S

网友N:
看了回帖,现在这论坛真是水,各种装大尾巴狼的,乱出主意的。哥们你最好开的帖子说你是哪里的,然后找的当地的老手给你看看,就凭论坛上这帮装B的家伙。你这是作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认为如果重心靠后就是抬头,然后失速,塞斯纳这款飞机你可以理解为一只手就可以飞,出现你这种问题 ...

我买的是乐迪AT9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了回帖,现在这论坛真是水,各种装大尾巴狼的,乱出主意的。哥们你最好开的帖子说你是哪里的,然后找的当 ...

我是天天看的贴子这改那改的,,,我也没注意,,只要他们说的我多做了,,现在飞机能飞上天就是不好控制,,飞不直,,一会左一会右的,,一会上一会下的,,是飞机在玩我,,不是我玩飞机,,心里急啊。。但是有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靠一个人搞真难的,,我们这儿也没老模友,,就我一个人瞎搞的,,,,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认为如果重心靠后就是抬头,然后失速,塞斯纳这款飞机你可以理解为一只手就可以飞,出现你这种问题 ...

重心我搞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哦,,那浆要用多大的

可以买根1047的跟1060的对比下,你就知道什么是慢速桨与快速桨,1047拉力更加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买根1047的跟1060的对比下,你就知道什么是慢速桨与快速桨,1047拉力更加猛

慢速桨与快速桨你说下呢》》》我不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是40A   ,飞机重1035克  电机KV1000的桨是1060桨

2212电机KV1000的配30A足够了,1060桨效率较低,用3S锂电时配1047桨会好很多。1035克太重了点,建议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2电机KV1000的配30A足够了,1060桨效率低,用1047桨会好很多。1035克太重了点,建议减重。

我看了也地方再减了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也地方再减了哦。。。

办法应还有的,比如,机头部加的几个配重的干电池应不要,头轻了可以将电机和电池的安装位置向前移。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是天天看的贴子这改那改的,,,我也没注意,,只要他们说的我多做了,,现在飞机能飞上天就是不好控制 ...

没有见到你飞机,我不像有的人武断的胡出主意,我就说说我的经历。同样的飞机,我用2212 kv1400的电机,8060的皓业慢速桨,3S,1500的电池。飞了300多起落,无炸送人。至于帖子说的什么大电机,大桨,几米就起飞的说法,这纯粹就是放屁的说法。对于一个初学者最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飞行习惯,我见过太多人开始的时候飞机动力富裕,一加油就马上拉杆,这飞机都小轻,能拉起来,你以后飞大飞机也3米就拉杆,那就是作死。飞机的动力要合适,不是单纯的越大越好,那还不如去玩火箭。对于新手更是如此。
我的配置跟你说了,如果你飞不起来就是控的设置,飞机的组装上的问题。最有可能是你手的问题。舵面开始设小点,这飞机30%的舵量都飞的没问题。没有老手带确实会曲折一些,但是不是不行。这飞机你要是飞不起来,也没什么能飞的起来的了。这是最好飞的机型了。

起飞的时候,不要拉杆,速度够了这种上单翼,平凸翼型的飞机自己就升空了,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记住飞这个飞机起飞不要拉杆、起飞不要拉杆、起飞不要拉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只有这样你才是在飞靠机翼升力飞行的固定翼飞机,而不是靠动力富于拉上天的玩意。那种东西你不如去飞KT板

网友:
我来装一下  这个飞机本身就不适合新手飞  其次他的原配翅膀升力本来就不太好  接着 这个飞机本身就是给油就抬头的机型  最后这个飞机根本不需要搞什么重心直接就飞,要是想飞好这个飞机需要操控的手法温柔慢打慢回包你好飞  这个飞机起飞一定要滑跑到感觉自己要离地在给升舵(大动力忽视) 不然容易倒头载(失速),这飞机乱飞乱来根本就不需要各种调配,结合你的电池情况头确实轻了  我们的3S肯定比你的重。好了装完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好友实时教你(别迷信那些本地没人飞就没人教,现在都网络时代了 电话都视频通话了真是别闹了。。。。) 别的不敢说飞个塞斯纳 还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见到你飞机,我不像有的人武断的胡出主意,我就说说我的经历。同样的飞机,我用2212 kv140 ...

呵呵 被你赶在前面了 。。。。。。。。基本是这样了 不过塞斯纳真的不好飞对新手来说  可以说不如板机了。。。不过这个飞机确实是随便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办法应还有的,比如,机头部加的几个配重的干电池应不要,头轻了可以将电机和电池的安装位置向前移。

今天去飞了,,,飞机以上天了。。在飞的过程中,,机头有电轻了,,,动力要加强点,,,我很开心大家这么帮我谢谢你们

楼主:
今天去飞了,,,飞机以上天了。。在飞的过程中,,机头有点轻了但是不严重,,,动力要加强点,,,我很开心大家这么帮我谢谢你们了,,很感谢大家了,再次说声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见到你飞机,我不像有的人武断的胡出主意,我就说说我的经历。同样的飞机,我用2212 kv140 ...

我的飞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见到你飞机,我不像有的人武断的胡出主意,我就说说我的经历。同样的飞机,我用2212 kv140 ...

如果你飞不起来就是控的设置,你说下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图

让你改后三点的就是sb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让你改后三点的就是sb

你说的很对的,,是这样的赛斯纳一直没飞得起来,,后来看帖说改后3点好飞就改了,,我现在是手抛起飞的,,我也走很多弯路了,,今天又去飞了还是一个人飞的,,因为没有模友就只好一个人的,,今天很顺利的起飞了,,,在飞的过程中机头有点轻,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还有就是打舵是有问题的,,,也不知舵量的设置,,,请大家说下,帮下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有这感觉的,,但是模友一直说重心,,要不就说我打错舵。要不就是电池,要不就是其他的,, ...

记错了,3536比2217猛很多,一百多克和六七十克,建议3536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记错了,3536比2217猛很多,一百多克和六七十克,建议3536

好的,,谢谢你

网友O:
引用 网友G:
重心、拉力线、机翼迎角、舵量、EXP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另外,机型和动力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你这个是像 ...

对方明显新手,你给建议轻木干嘛,这个塞斯纳本来就容易失速,我最早也是这个机机,中油门就感觉不妙。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让你改后三点的就是sb

别这样,这款原机前三点,确实好用。但是,改后三点找虐的还真是多。别看我那头像,那是小两号的。我的那个182早成碎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方明显新手,你给建议轻木干嘛,这个塞斯纳本来就容易失速,我最早也是这个机机,中油门就感觉不妙。
...

中油门就感觉不妙今天飞了上天了,,感觉也是这样的,,我是大油门飞的

网友P:
这飞机一看重心二看拉力线,最后看机翼安装角,这3个都对的基本上推油门自动起飞。
关键在于飞像真机要手柔和,做到手到飞机姿态到,不要有多余的往回补舵的动作,因为这样容易引发人机耦合震荡,你越想补救飞机越不听话。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飞机一看重心二看拉力线,最后看机翼安装角,这3个都对的基本上推油门自动起飞。
关键在于飞像真机要手 ...

飞机一看重心二看拉力线我多调好了,,机翼安装角这也搞好了,,,以前升降没搞好,,,你的话说的太对了,,,我也在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别这样,这款原机前三点,确实好用。但是,改后三点找虐的还真是多。别看我那头像,那是小两号的。我的那 ...

大部分改后三点的人都有坏习惯就是给大油门,然后马上猛拉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把飞机拉离地。因为机翼有迎角,升力确实大一些。小飞机能拉起来,大飞机就等着失速炸鸡吧。去油机的板块搜一个2米J3炸鸡的视频就明白了。而且后三点速度到了一定的时候,后轮要离地,这时候飞机如果还没离地,你就靠方向舵很难控制方向。降落的时候控制不好还容易栽头。
3a,3d的飞机后三点是因为对称翼型,没有迎角升力很小。才用的后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一看重心二看拉力线我多调好了,,机翼安装角这也搞好了,,,以前升降没搞好,,,你的话说的太对了 ...

能飞了可以拍一段视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飞了,,,飞机以上天了。。在飞的过程中,,机头有电轻了,,,动力要加强点,,,我很开心大家这 ...

不客气!祝你能常常享受此爱好带来的乐趣。

网友Q:
看了楼主的机机照片,看得到的部分感觉如下,看不到的未知。
   装机太糙,这么粗矿的装机手法,好飞就奇怪了。
    1:你能把主机翼装的可靠点吗?这样主机翼受力后随时变动。
    2:你能把副翼舵机的布线弄好看点吗?这样你不别扭?
    3:看到的是副翼,看不到的内部及尾舵也是类似吗?你能好好检查一下吗?
    4:头轻了知道在机头配重,很好。但是,你能把那几节电池拿掉,采取其他不增加重量的方法调整重心吗?
    5:改后三点就改吧,谁让自己喜欢呢。可是你能把这机轮安装位置确定好,把机轮调正吗?
    6:看这3s电池,你能确认这电池是正品吗?
这机0.5推重比可飞,但是那是调整到位的前提下,如果不调整、安装到位换大电机也就是秒炸。
话有点不中听,但是理还是那个理,装机一定要心细。
最后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
机头轻也不要加配重了,再告诉你个小秘密。机翼后拉1。5公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速桨与快速桨你说下呢》》》我不明白

kv值低用慢速桨,kv值高用快速桨,3535电机900kv用1047,同样油门,拉力比1060的大,就比较省电

网友:
还有:手测重心的正确方法:两个手指分别抵在机身两侧大翼前缘向后约3-4公分的地方,前后平衡时重心就差不多了。

网友:
大电机,动力的大小是自己遥控的,同样10a电流,大电机拉力大多,才增加几十克,何乐而不为,这样子不是大电机的优势比较多,动力都是自己遥控

网友:
玩久了,舵量,打舵就在手里,没啥好调的,我都是100%舵量,打一下,放一下,直到调整好方向和平衡

网友:
打一下方向,飞机倾斜了就拉升一下,然后赶紧平衡,然后再打一下方向...一直循环直到调好方向

网友:
想练好操控一定得升高,不然你低空练习,肯定要经常炸,能飞了,就是要会绕圈子。

网友:
这个肯定是楼主装机精度问题,飞机有些地方没有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了楼主的机机照片,看得到的部分感觉如下,看不到的未知。
   装机太糙,这么粗矿的装机手法,好飞就奇 ...

说的很对的,,我也是心急。。(ˇˍˇ) 想~飞的就装了,,没注意太多的细节,,谢谢你的忠告,,,我会改的

楼主:
今天去飞了,,炸机了用是9060桨。。KV1000的电机  电池是2400的失速了,,

楼主:
下午又去飞的,,尾巴断了。。 用的9060桨的力不大,后来换了1060桨比9050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飞上天了我要飞直它就不听话,,一会左会右,,一会下一会上的很难控制

这个机很好飞的,你最好录制个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R:
有老手帮忙带一下你就少走很多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老手帮忙带一下你就少走很多弯路了

我们这儿没老手啊,就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拍照的人也没有,,没拍视频哦

网友S:
2214  9050  30A  3S2200 没问题  重心一定要对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儿没老手啊,就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拍照的人也没有,,没拍视频哦

其实你没必要那么着急上天,装机开始就要认真,多学习看帖子,其实装机过程本身也是乐趣。还有飞场很重要,起码降落不用那么仓促。
其实你电装没必要那么配置。自己配朗宇电机2216 1250KV 另外10寸浆 动力不担心 舵机也用银燕金属齿轮舵机。以后飞机炸了也还能用在1.4米的。
没必要改起落架,本身起落架做的不错了,
问题应该出在你技术、装机、动力装配几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S:
2214  9050  30A  3S2200 没问题  重心一定要对

参考这个的动力配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实你没必要那么着急上天,装机开始就要认真,多学习看帖子,其实装机过程本身也是乐趣。还有飞场很重要 ...

2216 1250KV 另外9寸浆我飞就没力,,后来换了10寸还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用的是1400KV.9050浆,速度挺快,失速点,不是很多,重心我就没有怎么找,下面有电池仓,直接放进电池进 ...

1400KV.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呢??、

网友:
首先 不知道你理不理解失速是什么概念   其次   飞小赛 上天后不用大油门   且你用全油门在没做微调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你说的  不好控制的问题
测重心 用两根手指就够   指尖顶着碳棒机头微垂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下午又去飞的,,尾巴断了。。用的9060桨的力不大,后来换了1060桨比9050好很多了

还看到你的平尾 垂尾都断了   修的时候一定要水平且垂直  不能凑活    不然麻烦都带到天上了你说动力不够!  epo塞斯纳是练习机不是3d机   你想要多大动力  你上的桨越大在天上的反扭力就越大
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固定翼在上天后要做微调的
先把飞机弄上天 达到一定高度后半油或者1/3油  让飞机随意飞 然后调节相应微调   令飞机能够自己飞直线  才算是  爽飞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看到你的平尾 垂尾都断了   修的时候一定要水平且垂直  不能凑活    不然麻烦都带到天上了你说动力不够 ...

谢谢大家的帮忙。。今天又去飞了,,以能在天上飞了,,也很稳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2216 1250KV 另外9寸浆我飞就没力,,后来换了10寸还好些的

真会开玩笑 2216 1250 9*6 拉这个小塞没力?如果这样配置都没力,那么你要好好检查你的飞机了。

网友:
貌似是2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真会开玩笑 2216 1250 9*6 拉这个小塞没力?如果这样配置都没力,那么你要好好检查你的飞机了。

好的。。。我一定仔细的再查一边那儿还有问题。。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用几S的电池?别告诉我你用2s。。。。

我用的是3S2400的电池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风很大,飞机上天给风吹的东倒西歪的,,,,飞远了看不清了,但是还是飞回来了,,高度不够了,有一次的惨炸了机屁股炸断了,,回家修飞机去。。 问下大家视频咋搞的,,我还是第一次不会了,,请大家教下我好吗??

网友:
炸过的飞机要好好调

网友:
我建议你找个老手先给你飞一次。让他在天上把各种微调都调好你再飞。我觉得应该还主要是你技术问题,再加上飞机稍微有一点调的不是很好。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风很大,飞机上天给风吹的东倒西歪的,,,,飞远了看不清了,但是还是飞回来了

网友Q:
各种问题,实在不忍心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各种问题,实在不忍心说了。

你说吗》》??有什么问题你直说就是了》》?

网友:
已经炸的不成样了,机翼机身都变形了,肯定不好飞 换飞机吧

网友:
看了视频,LZ的飞行问题很大,很多,一看就没好好练习模拟器和没好好学飞行线路的书本理论知识。
先说线路,飞行只能在你的前面飞行,不可以飞到身后,绝对禁止绕着自己都圈子,这是绝对禁止的。
第二,场地。这个场地根本不适合飞塞斯纳等有起落架的飞机,建议你如果只有这样的场地就学飞三角翼,三角翼只要重心调好(开始宁可头加重一点),是非常好飞的,可以在菜地里降落。
第三,动力够的。
第四,这个风根本不大,6-7级以上,才可以说大。
第五,感觉飞机重心可以,但左右没调好,可能是炸机炸多了。
最后,建议LZ好好练习模拟器,选用模拟器中的塞斯纳机型,正规练,正规飞行,不要在往后面兜圈子乱飞,特别是练习降落,10次降落都必须降落在跑道上,且8次以上不能有丝毫的跳,都要稳稳得降落跑道中心。

网友G:
给你看看一下高手的飞行动作和线路,当然这是给你看以后可订立的目标,不是让你现在飞的,你现在就学会在正面飞矩形航线,在一个水平平面上飞,不能忽高忽低(绝对禁止飞到后面),再练习包括降落航线、低空通场等。
建议,再去寻找稍微像样点的场地,最好有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看看一下高手的飞行动作和线路,当然这是给你看以后可订立的目标,不是让你现在飞的,你现在就学会在正 ...

好的,,我会好好练的

网友:
新人来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