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与700L

楼主(2015-12-28):
这两架飞机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我总感觉700E短粗  700L 细长  是这样的吗  哪个好飞呢?

网友:
舵机布置都有区别呀,带来的是重心的改变,手感的改变

网友:
长度一样

网友:
700E DFC和700L是一样的。只是700L Top版本改成哑光的碳纤材料,电调配成160A。

网友:
楼上正解,700E如果是老版的话才有区别。